[家电] 冰箱的抽屉裂纹了,有什么好方法修一下

楼主(2024-08-24):
这个裂纹也不是太大,不影响使用,估计是平时用力过猛造成的,有什么方法修一下,不影响美观又比较结实

网友A:
用无影胶  紫外线固化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影胶  紫外线固化的那种

这种能粘结实吗?

网友:
这个我都是加粘塑料片解决的,首先考虑实用,再考虑美观。

网友:
胶水粘一下,用不住直接换新的,大抽屉四五十块,小托架二三十块。

网友:
最好是买到原装的更换,修复的都会影响美观而且冰箱放食品不适合使用胶水。

网友:
有种溶剂叫丙酮,专治这类塑料!

网友:
透明胶粘一下算了

网友:
有机玻璃的吧?用氯仿粘接很结实。

网友:
用uv胶试试,记得加贴片增强一下,光靠胶强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能粘结实吗?

超市装散货   零食   面粉的亚克力缸和玻璃缸都是用它粘的

网友B:
某宝搜一下塑料修补钉,保险杠修补钉……
适当的电流加热下怼进塑料,冷却后折断外露部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一下塑料修补钉,保险杠修补钉……
适当的电流加热下怼进塑料,冷却后折断外露部分即可 ...

家里冰箱也是这个问题~开始是钻孔用鱼线修补,后来用这个修补钉~

网友:
剪个饮料瓶,用胶两面补住

网友:
如果是冷冻室的话(以-18度为标准),无影胶和塑料修补钉哪个更好一点?

网友C:
现在的神货都这德行,我家也是,先前裂的抽屉保修给换了(刚买没几天),后来又有抽屉脸裂了就在裂缝末端钻孔,过些时间还继续裂就再钻孔~看来此法也抵不过垃圾面板再开裂(历经好几年~也算缓解开裂速度?)?

楼主这个裂缝上端可以钻孔止裂,下端看样子裂到边缘了~需要打锔子了,不然应力全加在裂缝上端很快断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神货都这德行,我家也是,先前裂的抽屉保修给换了(刚买没几天),后来又有抽屉脸裂了就在裂缝末端钻 ...

用回形针烫进去???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网友:
没有修的必要,就这样用,等裂的不能用了就淘宝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神货都这德行,我家也是,先前裂的抽屉保修给换了(刚买没几天),后来又有抽屉脸裂了就在裂缝末端钻 ...

这个方法可以,钻后用透明胶带粘一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