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电瓶车么?是绿牌好,还是黄牌好?

楼主(2024-08-24):
黄牌车是否比绿牌车更贵一些

各位买的是什么颜色牌子的电瓶车呢

网友A:
绿牌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驾驶证,目前标准最高车速不得超过25km/小时,整车重量在55kg以内,电机功率不得超过400W,电池电压不得超过48V。最高车速不得超过25km/小时,整车重量在55kg以内,电机功率不得超过400W,电池电压不得超过48V。
黄牌属于摩托车,需要驾驶证,参数标准最高车速可大于50km/小时,整车重量可超过55kg,电机及功率可超过4kW,电池电压无限制。

网友:
黄牌好!电动摩托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牌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驾驶证,目前标准最高车速不得超过25km/小时,整车重量在55kg以内,电机功率不 ...

电动摩托车功率这么高么,4千瓦

网友B:
应该分为三种,一种是黄牌,叫电动摩托车,电压72V或以上,第二种蓝牌,电压为60V,为电动车,还有一种是绿牌或者白色牌,48V,车身重量低于55KG,时速不超25KM,超15KM还会有滴滴声报警,这种为电动自行车,不用驾驶证,前两种者要求有证

网友C:
分地方   长沙这边外卖车跑70km/h的也上的绿牌   我的绿牌是60V的   显示25km/h实际可以跑到50km/h左右

网友D:
在当地能正常上牌上路的话,当然是黄牌好,传说中的电摩啊,加速和最高速度对绿牌是降维打击。

网友:
黄牌,传说中的电摩,属于机动车,就需要按机动车的方法管理,每年需要交交强险和车船使用税,几年后还要年审,驾驶人一定要有摩托车驾驶证(两轮的是E证,三轮的是D证),行驶途中如果违章被拍照了要扣分和罚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地方   长沙这边外卖车跑70km/h的也上的绿牌   我的绿牌是60V的   显示25km/h实际可以跑到50km/h左右 ...

是不是把25以下电动车改装成7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当地能正常上牌上路的话,当然是黄牌好,传说中的电摩啊,加速和最高速度对绿牌是降维打击。 ...

要这么高速度干啥

网友:
就好比i9 14代要比i5 4代快很多,但是i5 4代也够用了,要那么快干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25以下电动车改装成70以上

25只是规定    这边跑多少都是显示25     交警一般只查没带头盔和黄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只是规定    这边跑多少都是显示25     交警一般只查没带头盔和黄牌

绿牌不会被查么?

网友:
长沙这边基本不查

网友E:
还是绿牌好呀!!!安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绿牌好呀!!!安全呀!!!

绿牌改装一下,是不是也能跑50?

网友:
学习交通知识,收藏起来

网友:
我觉的电自挺好,限制25的速度,安全,市内用也马马虎虎,虽然没有自行车快,好在不用自己踩,不需要驾照,问题是续航都太短,我是天天充电,有时候一天下来还不够用,影响较大,还有,没有放头盔和充电器的储物箱,防雨和防盗都是问题,头盔已经丢了几个了,上次下楼急着上班送孩子,结果发现头盔没了,哎,买的新的就下车带回家,结果,经常下楼,发现没带头盔,又跑回家,天天来回跑,很浪费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分为三种,一种是黄牌,叫电动摩托车,电压72V或以上,第二种蓝牌,电压为60V,为电动车,还有一种是绿 ...

72/3.7=19.5

电压72V,是20个18650串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地方   长沙这边外卖车跑70km/h的也上的绿牌   我的绿牌是60V的   显示25km/h实际可以跑到50km/h左右 ...

跑70km/h的绿牌是不是改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