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三珠自锁螺丝刀手柄制作

楼主(2024-08-24):
逛TB无意间看到一种批头自锁延长杆,还是三珠自锁的,75mm长的15.8元

大品牌的三珠自锁接杆要50多一个,感觉太贵了,这个便宜买一个试试使用效果怎么样。收到货后发现还不错,纵向没有间隙,横向间隙很小,还是快插,批头直接插入就行,不用推拉接杆,取批头时红色部分向下拉就能取出批头,个人觉得比向上推取批头的方便。性价比很高

以下是制作的一些图片

以前买的这个两种螺丝刀(杆径6mm),装上批杆晃动很大,一直吃灰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用风枪加热手柄前端金属部分,拔下金属套筒

手柄前端孔径10.5mm

接杆直径最大处是9.4mm

不能直接装配,需把从手柄拔出来了的套筒用上,比划好尺寸,把接杆打磨成六边形,再截去多余的部分

用台钳把套筒压进接杆,套筒要换个方向

用风枪加热套筒

趁热用台虎钳压入手柄

完成后的样子

批头插入深度15mm,比普通的接杆插入深度要深

手柄总长122mm

网友:
三珠自锁还是会晃动,结构决定的缺陷,为了完全不晃全换801手柄了

网友:
轻来轻去用用可以

网友:
不知道和美沃奇三珠自锁比怎么样?不过价格是45。

网友A:
试过这种手柄,虽然好看,但是手感不行
然后三珠的,钢制的还行,可惜大部分都是铝的,没啥用
晃动能小点,也有一定的晃动存在

总体属于改良款,我更期待的是完全升级换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这种手柄,虽然好看,但是手感不行
然后三珠的,钢制的还行,可惜大部分都是铝的,没啥用
晃动能小点, ...

这种手柄不粘灰,粘到油也可以擦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这种手柄,虽然好看,但是手感不行
然后三珠的,钢制的还行,可惜大部分都是铝的,没啥用
晃动能小点, ...

红色部分材质是铝的,黑色部分材质是钢的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价廉物美。

网友B:
如果晃动的话用起来就不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晃动的话用起来就不舒服了

纵向没有间隙,横向有一点点,非常小

网友:
挺好,哪天也看看某宝有没有

网友:
做得好做得好啊

网友C:
求 三珠自锁 如何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 三珠自锁 如何买.

TB店铺名 博汇刃具

网友D:
三珠是个品牌吗?

网友:
我这环氧树脂浇灌的,很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珠是个品牌吗?

不是。里面是3个钢珠锁定批头,所以叫3珠。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