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7340XL剃须刀拆解并更换电池无果

楼主(2024-08-24):
老早买的一台飞利浦剃须刀 真的好用 三刀头的 锋利无比 我的胡量较大 基本过一遍刀就能剃干净 手感很好

用的HQ8刀头 双层自研磨刀片 关键的技术所在 国内当年这个确实差很多

后面的英文标识 看来是水货 字母的意思是:飞利浦电子北美公司;型号7340XL;只允许使用HQ8刀头;只允许使用8500X/D电源适配器;有问题拨打电话1-800-243-3050

官方叫储胡茬室 可以水洗

生产日期11年某月

去掉外壳后 漏出内胆 可以防水

打开内胆 漏出线路板 元器件都有封胶 防潮 有部分元件因为充电高温而变色

电源输入部分的插脚 可以插入下图的连接柱上

就是这俩

电机输出线是插入到电机里 这样组装起来非常方便 也能减少电机振动导致的虚焊

知道这机器用的是锂电池 也猜到应该是5号电池大小的14500 但万一用18650呢 结果失望

线路板上的日期印记

内胆外壳上凸起的防水橡胶 和另一半壳子合到一起时能插入到凹槽里 达到防水的目的

另一部分的凹槽 比较强悍。到此结束 目前电池还能用半个月 等有机会淘到价格合适的电池再换吧 海鲜市场有很多这样的电池甚至整张电路板的卖 一切都有机会再说  谢谢!

网友A:
能用半个月就不用换电池啦。

网友B:
这电池是原装的吗?怎么没有品牌标识的。

网友C:
估计楼主的刀是双刃刀
电动剃须刀关键是看刀头
我几年前搞的飞利浦依然是镍氢电池,不耐用,没法和小鬼子的比。
现在的低端飞利浦一般般。

网友:
还能用半个月的话没必要换吧

网友:
能用半个月已经不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半个月就不用换电池啦。

相比来说 续航已经减少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的刀是双刃刀
电动剃须刀关键是看刀头
我几年前搞的飞利浦依然是镍氢电池,不耐用,没法和小鬼子的 ...

HQ8是双层刀片 所谓的第一层刀片掀起来胡子 第二层切掉  现在的飞利浦剃须刀 都不经过他们自己的研发了 都是贴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是原装的吗?怎么没有品牌标识的。

这是锂电池 有标标识的大都是镍氢电池

网友:
我的剃须刀换过一次电池,用了一年又不行了,直接改成外接电源适配器供电,再也没有充电焦虑了。

网友:
还是那种装干电池的耐用,我的用了20年了

网友:
能用半个月就不用换电池

网友:
这贴应该是发重了吧

网友:
  刀头分 几圈

这个电池需要自己换   网上的整机 电池全都老化  衰竭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比来说 续航已经减少了一半

只要不是刮半边胡子就没电,就不用换电池吧

网友:
看样子还能用用,镍铬电池有记忆效应。

网友:
我06年去日本,买了一个飞利浦HQ8140如图,荷兰产的。其实原先也没怎么用,前两年拿出来用,发现电池不怎么好了,充放几次电后有点改善,还不太好。于是拆了看,是用的绿皮的14500电池,实测只有300毫安时容量,内阻达到了200多毫欧。去到淘宝,看到北极星之光科技这家有卖14500电池的,说是索尼牌的,4元多一个,我买了10个。回来后测试,容量都是600多毫安时,与标的680接近,内阻80多毫欧。两端点焊上镍片,修剪一下焊上了,续航和力度都好多了。你的这个电池最好也换掉,否则几百块钱的东西不好用是一件很不爽的事。

网友:
HQ8140用的刀头是HQ9。

网友:
半个月可以了,换它干啥。

网友:
双层刀头不错,慢慢淘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