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着没事把净水器整理了一下

楼主(2024-08-24):
本来就是超滤加净水机头拼起来的,之前放农村用,地方大,挂墙上的.

后来水改,用了汉江水作自来水源,水质大大改善,烧开水基本没什么垢.
老人嫌麻烦,没用了.
放在那里也是吃灰,用水量小的话,用它没太大意义.我们一直都是烧开水喝,现在的自来水可以了.
对比一下整理之前与整理之后,之前是两个挂板,现在整到一个上面了,发个水贴.
因地制宜,当时没用低压开关与高压开关,也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三级滤芯-进水电磁阀-泵-反渗透-纯水,另一路废水-比例阀-废水管

网友A:
不过直接饮用还是需要带R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直接饮用还是需要带RO的。

没有直接喝生水的习惯,小时候才直接喝井水,后来就一直是烧开了喝,现净水器的水都是烧开了喝,所以有没有这个感觉不到区别了,老人不用了,就折下来了.
水改之前还是区别很大的,直接烧水的话,水垢非常多,从开水瓶沉淀后倒出来,杯子里直接看到深沉物!

网友:
这个品牌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水质好一点就不需要这玩意了。

网友:
净水器的核心是滤芯,滤芯决定水质的安全。

网友:
“水质大大改善”后净水器就下岗了

网友:
我是不是强迫症,也是经常整理家里的净水器

网友:
换水后涨价没???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网友B:
没啥用了就拆泵拆电源

楼主:
没怎么涨价,就生活用水的话,一个月几块钱,过年的时候20多块钱.
就厨房用,再就是洗澡,农村的茅舍是在外面的,用其它水冲.
我有两个桶收集雨水,农村可作其它用,根本用不完,可以看我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用了就拆泵拆电源

满足你,电源确实开了,不是主动开的.

网友C:
没有高压开关,怎么控制启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高压开关,怎么控制启停呢?

之前放在厨房里的,水源来自一个桶做的水塔,制好纯水后放进一个小缸里,费水去厕所的桶里储存.
电源插座带开关,要开就按一下开,差不多了就按关就行了.农村就是很随意的.

网友D:
水质改善了可以去掉RO膜和电机,保留前面的超滤也不错啊,反正不用电也好维护

网友:
经过RO膜处理过的水基本无水垢

网友E:
换一个把,都成这样了,还怎么喝的安心

网友:
传统的三级过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质改善了可以去掉RO膜和电机,保留前面的超滤也不错啊,反正不用电也好维护 ...

意义不大,有个前置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把,都成这样了,还怎么喝的安心

闲置的,没用了,如果要用得换全套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