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HDMI接口的工业相机/视频显微镜

楼主(2024-08-24):
全金属机身,手感很不错

直接拆开吧

使用方式:搭配高倍率镜头,可以用来维修检查/

通电亮灯

打开了,内部有三块板子,

电源板,和接口板

12V转成3.3/ 5V

MPS的DCDC芯片

另外一路DCDC

主板,是一颗FPGA 芯片。

FPGA出来的信号转成HDMI ,芯片来自ITE

EEPROM,存储FPGA固件

背面

传感器的板子

尺寸不大,似乎只有1/3。16:9 格式,像素200万左右,支持1080p

传感器背面主要就是供电

传感器前方的红外滤光片

END!

网友:
抓紧上效果图、价格和连接。

网友:
挺好的,能用。

网友:
不错,可以上几张效果图吗?

网友:
这算比较近的产品

网友:
这个价格是多少,有没有连接发一个

网友:
集成度很高呀

网友A:
这最大能放大多少倍?

网友:
电子放大镜维修检查用着方 便

网友:
用料还是相当不错的,HDMI接口分辨率清晰度应该至少是1920*108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最大能放大多少倍?

放大倍率取决于外接的镜头

楼主:
做检修看器件之类是非常牛x~

网友:
看着不错,怎么不来一张效果图

网友:
来张效果图看看,请问,有链接没有?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东西估计是一眼死心得价格。  上次想弄个摄像头远程给小娃子辅导作业,看着稍微靠谱点的三五百起步,还没有外置的镜头

网友:
上几张效果图看看

网友:
拉到底都没看到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