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一转三数据线要注意高压输出

楼主(2024-08-24):
今天用USB电压电流表测量一条一转三数据线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发现如果用支持快充的充电头,会输出5V以上的高压,三个输出头的电压都会超过5V,对于不支持高电压的电器可能会被烧毁,所以使用这种一转三数据线一定要用5V恒压输出的充电头,这样三个输出头的电压就不会超过5V,是安全的。

支持快充的充电头输出了8.86V的高压。

这是一个5V恒压输出的充电头,同时给两个电器充电,没有问题。

网友:
一次充一台设备比较保险

网友A:
我猜你的充电头是山上的。。。。

网友A:
你把数据线拔掉,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的充电头是山上的。。。。

我认为他是要给两个设备充电,一个触发进入快充了电压肯定高的,如果另外一个设备不支持高压快充的肯定凉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他是要给两个设备充电,一个触发进入快充了电压肯定高的,如果另外一个设备不支持高压快充的肯定凉 ...

一拖三数据线没有D+D- ,不可能触发快充的,明显就是充电头本身电压就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拖三数据线没有D+D- ,不可能触发快充的,明显就是充电头本身电压就高。。。 ...

数据线肯定有D+D-,一拖三充电线才没有D+D-

网友:
9V,有点危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他是要给两个设备充电,一个触发进入快充了电压肯定高的,如果另外一个设备不支持高压快充的肯定凉 ...

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数据线拔掉,看看电压多少??

不接电器是5V,这个充电头有两种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拖三数据线没有D+D- ,不可能触发快充的,明显就是充电头本身电压就高。。。 ...

这个数据线输出的Type-C头接了D+和D-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据线输出的Type-C头接了D+和D- 。

现在新的三头线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有一个接头输出高压,其它两个也一同输出高压。安全起见如果同时要充多个设备,最好是用单5V输出的充电头,如果用快充头子,有可能会烧坏低压的设备。

网友:
什么意思?其中一个头子接了快充电器,其他头子也都跟随呈快充(高压)状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拖三数据线没有D+D- ,不可能触发快充的,明显就是充电头本身电压就高。。。 ...

最近出的3头线有的有数据线了,设计师脑子不好

网友C:
这种线设计就是冲一个设备的,没让你冲三个设备

确实,不太明白,要按注意楼主说的,最好是别用这种线挂两个设备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拖三数据线没有D+D- ,不可能触发快充的,明显就是充电头本身电压就高。。。 ...

PD协议握手有走载波的,有可能会输出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拖三数据线没有D+D- ,不可能触发快充的,明显就是充电头本身电压就高。。。 ...

以前有一种“mtk pump express”快充,是用快速通/断充电电流的方式实现握手的,不需要D+和D-,充电器检测相应的电流波动信号后输出高电压,因此用这种数据线仍然有可能触发快充

网友:
我试过了,烧了一个小米方盒子蓝牙音箱,直接烧坏CSR8635,想修都没得修,现在在等有缘的863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设计就是冲一个设备的,没让你冲三个设备

确实,不太明白,要按注意楼主说的,最好是别用这 ...

有些带货主播就说同时能充3个设备,他认为这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设计就是冲一个设备的,没让你冲三个设备

确实,不太明白,要按注意楼主说的,最好是别用这 ...

我媳妇看到这种线有三个头,突然想用来给两台手机充电,我一测试发现有可能输出高压,才给她一个5V恒压的充电头,告诉她只能用这个头,用别的头会把手机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