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遥控车位锁维修--品控不严惹的祸

楼主(2024-08-24):
       同事的遥控车位锁好长时间没用了,最近要用发现没有反应了,怕是电池没电了,充电试用还是不行,前几天把电池拿来让我测试,发现电池除了容量小点,其它没问题。没办法让他把车位锁主板拆来修修,结果发现是产品品控问题引起的毛病。
       下面让我们看看是咋回事!

先看看主板吧,正面元件也不是太多

主板背面没有元件

看看芯片都是干啥用的,左边CMT2210LC遥控接收芯片

中间14pin 丝印FMD,辉芒微的单片机

右边RZ2018马达驱动芯片

知道芯片功能开始检测,维修第一步检查电源,发现马达驱动芯片供电正常,单片机和遥控接收芯片供电脚无电压,跑线发现这两个芯片是由丝印65Z5的稳压芯片供电,问题也就在这个芯片上,看图中箭头所指管脚,居然没有焊接!这也能出厂?!

对此芯片管脚进行补焊处理,检测两个芯片供电恢复正常3V。应该没有问题了,让同事拿回去安装测试。

故障分析:车位锁新的时候正常,应该是芯片管脚和PCB都是新的,虽然芯片管脚漏焊但是接触电阻还算正常。锁使用或闲置时间长了后受环境影响,芯片管脚和PCB氧化或脱离造成控制芯片供电不足,锁具罢工。

网友:
修好了就可以继续用了

网友:
应该是SMT的时候锡膏刷的薄了。

网友:
新的能用就的就不能用?这产品。。。。

网友:
漏刷锡膏了

网友:
应该是使用时间长,焊点虚焊!

网友:
会不会是计划报废

网友:
LDO旁边那个贴片电容也没焊好,锡都没爬上去。

网友:
钢网开错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这种也属于设计缺陷。焊接的时候,刷焊锡膏太少,都被上面的大焊盘吸走。造成虚焊。中间应该用阻焊层隔一下。

网友:
路过看看,不太懂这个玩意儿。

网友:
锡膏太薄,cost down产物

网友A:
问楼主个小问题,我查芯片资料好费劲总找不到,楼主在哪查到的或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楼主个小问题,我查芯片资料好费劲总找不到,楼主在哪查到的或用的什么软件 ...

大部分用 半导小芯app 查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分用 半导小芯app 查询的。

好的谢谢!我也下载一个

网友:
我看评论也觉得不是没刷,被上面稀了

网友:
PCB板设计问题。焊盘和焊盘之间没有阻焊桥。刷了锡膏以后SMT的时候都跑到走线上去了

网友:
故意不焊?难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