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手电钻怎么样

楼主(2024-08-24):
没有搜索到拆机帖子,宣传里面说带霍尔,两电一充210多,有用过坛友吗,怎么样啊?

网友:
看着不错,但是贵了点。。。。

网友A:
200多有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多有点贵了。

带霍尔还有更便宜的吗?没有看到

网友B:
现在霍尔似乎成了一件高档物品了,只要是带霍尔就一定是好东西,就可以卖高价。其实现在技术进步了,不带霍尔也不差。再说,他说带霍尔就带了?好比现在卖食品的,个个都鼓吹自己卖的不是转基因的,我问过买的人,你用什么办法鉴定它是非转基因的?他说,鉴定不了,只能相信商家。带不带霍尔可能也无法鉴定,因为现在的工具大部分控制电路都封装在环氧树脂里了,就算曝露在外,99%的人也不认识霍尔长啥样。说了半天,再回到本帖问题,要不要买这个电钻?上边有人说了,价格贵了点,如果是13毫米夹头,这价格还凑活,10毫米夹头的就不太值了。建议再了解一下此电钻的电池接口是哪类的,要是牧田款或大艺款的电池,今后的电池好解决,能算一个优点,要是电池独树一帜,那最好不买。

网友:
对于数码之家的垃圾佬来说这个价格有点贵了...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

网友:
还有,感觉这个电钻有点投人所好,不但鼓吹带霍尔,还吹牛可当冰钻,重工型,具体参数皆无,也没见到辅助手柄,怎么实现重工型呢?这些只在空气中瞎吹的东西,最好离他远一点。

网友:
深圳傲基搞的出口电商产品

网友B:
还有,想买好点的工具,也不想花太多钱,不应当在那些不明来路的、吹牛皮的垃圾货里找,应该在国产稍好的牌子里选,我看东成的这款电钻就不错,图片上参数也有,辅助手柄也有,两电一充(4.0厚电)才500多,一电一充400多。人家也不吹什么霍尔,重工啥的,电池电量也有保障,这用着多踏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霍尔似乎成了一件高档物品了,只要是带霍尔就一定是好东西,就可以卖高价。其实现在技术进步了,不带霍 ...

先弄清楚霍尔的位置再给别人意见吧

网友:
直播间里杂牌无厂家地址的,金属钻夹头,10节18650,99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弄清楚霍尔的位置再给别人意见吧

咋地,耽误你卖东西了?我不想弄清楚,也不买。

网友:
我也看中杂牌 可当冰钻的  也便宜  就是力大 我搞弱电的  平时用的比较多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看中杂牌 可当冰钻的  就是也不便宜  就是力大 我搞弱电动  平时用的比较多工具 ...

9楼的参数是扭矩530吋磅,相当于60牛米,力只能算中等,而且没有辅助手柄,靠一只手握持无法达到大扭矩,当不了冰钻。东成的03-13是120牛米,还带辅助手柄,两只手握持,辅助手柄的力臂还长,比它力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地,耽误你卖东西了?我不想弄清楚,也不买。

有霍尔和主控集成到一块pcb上的,但是这种方案绝对不可能封树脂,只有填散热硅脂

网友:
有霍尔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想买好点的工具,也不想花太多钱,不应当在那些不明来路的、吹牛皮的垃圾货里找,应该在国产稍好的牌 ...

网友:
有霍尔就启动时线性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