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松下镍氢充电器BQ-CC55U拆解

楼主(2024-08-24):
欧版松下cc55镍氢充电器首拆   国内生产做工还行唯独插口不方便  后期改造下。和国内cc55c配置一样

网友:
这个插头另加的,改插头容易

网友:
做工用料挺好的。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A:
霍霍,密密麻麻的主板,是个高档货?
我捡到一个3羊的镍氢充电器是铁牛+整流+定时的,没这多元件。

网友:
确切的说,这是英标的。。。

网友:
老货,质量还看得过去,技术含量不是太高的。

网友:
接口适配,设计挺好的

网友B:
英式插头,要是我就加个转换头用,改动也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式插头,要是我就加个转换头用,改动也不好看。

买了一个转接头估计太长先试试 ,不行就挖个孔穿线进去

网友:
插头是欧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霍霍,密密麻麻的主板,是个高档货?
我捡到一个3羊的镍氢充电器是铁牛+整流+定时的,没这多元件。 ...

有的铁牛和开关电源充电器,是2节串充,没均衡电路。楼主至少是独立指示灯,并联充电,1到4节都可以。

网友:
小日本的这玩意还真不错,虽然看不懂,但这密密麻麻的原件,就感觉高大上
感谢分享

网友:
一个充电器做这么复杂,看看人家小霸王等国产的简易充电器,多省料

网友:
有芯片的充电器

网友:
松下C51、C55都差不多,个人认为整流桥输出端正负极脚距太近,有隐患

网友:
松下的电路板好复杂。

网友:
家里还有好几个镍氢充电器,感觉用处不大了,留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