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得一只优越者USB3.0双位硬盘底座Y-ST03004遂拆而折腾之

楼主(2024-08-24):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去年7月份,我支棱了4年的一家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终于倒闭了。经过一年的心理调整,这个暑假整理了机构服务器留下的电子遗产。

之前备份数据一直都用一条USB3.0的易驱线,有一次备份过程中不小心碰了一下,感觉接头很容易脱落,一旦在硬盘工作中把易驱线碰掉了,硬盘基本就报废了,两个硬盘之间倒数据也很不方便。就在闲鱼上找了一个双位硬盘底座。

过两天就收到了,原主人很爱惜,所有配件原包装都在。

我手痒把防伪标刮了,官网查了不出所料是正品。

里面有一个硬盘座主体,一个电源,一条C口USB3.0线。

这个型号还是带一键拷贝硬盘的,当年用硬盘装机,直接考系统应该很方便。但我应该用不上,不知道一不小心按了,会不会把目标硬盘的内容清空,有空试一试。

背面是数据线,插口电源孔和电源开关。

电源是12伏3安36瓦的,足够两个3.5寸硬盘同时启动了。

硬盘槽位上有一块挡板,插入3.5寸硬盘的时候会自动让开,挺方便的。

00:07

放上两个硬盘,测试一下盘间拷贝。

两个硬盘同时拷贝,速度能吃满硬盘的传输速率,的确是USB3.0接口。

这个价格能买到C口的USB3.0双位硬盘底座,相当划算。虽然还有比它便宜10块钱的,但都是 MicroUSB 3.0的,还要专门留一根线。成色也差得多。本次闲鱼购物很满意,接下来拆开看看。
底部有两个脚垫,有螺丝,拆一下螺丝,用力掰另一边的外壳上边缘,就能把上盖拆下来。

PCBA下面还有一块厚重的镀锌铁板,增加了硬盘底座的稳定性。

PCBA底面,图中大的那块板子下半部分是电源,上半部分是传输与控制。线路板周边周边一圈的黑色疙瘩是chongx华虹的105℃电解电容,统一用16V220μF规格。

主控用的是来自祥硕科技的USB3.1转SATA主控芯片ASM1543。

USB芯片是同一家公司的ASM1543 ,这是一个 USB 切换器,实现USB-C口正反盲插。

线路板的焊工一般,有些飞浅的吸珠没有处理好。

5V电源约5.3V,文波峰峰值约70mV。

12V电源比较准确,纹波峰峰值约200mV

拷贝半小时后,主控芯片ASM1543温升约41℃,装在壳体内,非空调房内可能会超过80℃。

接下来是对PCBA进行寿命延长改造:
1、线路板全面覆盖三防剂,防潮防水防尘;2、船型开关内注入润滑硅脂,可以在10~20年内避免银质触点硫化导致接触不良。
3、电源部分驱动IC和二极管加上散热片,温升从40℃下降到25℃以内。
4、主控芯片加散热垫(4W/m·K),把热量传导到底部金属配重块上,估算温升会限制在10℃以内。
5、电解电容实测工作温升最高18℃,估计工作寿命约12万小时,大概20年,就不更换为钽电容了。

底部金属配重对应主控芯片的位置,用导热硅胶粘了一块铝质导热垫片

最后组装起来,完成改造。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你的肯定是我的动力,谢谢!

网友A:
硬盘座确是比易驱线稳当些。

网友:
这东西没有的时候觉得应该有,有了以后吃灰的时候很多。

网友B:
这个俺记得貌似带对拷的功能的啊

网友C:
升天座,用完了得及时把硬盘取下来,最好别一直连电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俺记得貌似带对拷的功能的啊

是带的,楼主也说了,正面最大的那个按键就是

网友:
原厂的12V3A的电源如果带两片大容量的硬盘应该是不够的,像希捷的16T氦气盘单盘就9碟18头,启动电流很大,电源不行的话非常容易坏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带的,楼主也说了,正面最大的那个按键就是

那个按键一次也没敢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天座,用完了得及时把硬盘取下来,最好别一直连电脑

确实,但是有些人用着图方便,就是懒得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按键一次也没敢用过

哈哈  我也是,估计只有试验一下后才敢

网友:
临时用来倒下硬 盘数据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硬盘座确是比易驱线稳当些。

我不觉得。
这种硬盘盒的硬盘是竖放的,硬盘靠插口固定,不稳定。
而使用易驱线的时候硬盘可以平放,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觉得。
这种硬盘盒的硬盘是竖放的,硬盘靠插口固定,不稳定。
而使用易驱线的时候硬盘可以平放,很稳 ...

之前用易驱线不小心扯了一下线,插口扯开了一半,坏了个硬盘,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天座,用完了得及时把硬盘取下来,最好别一直连电脑

可以用sata数据+电源延长线把底座接到平放的硬盘就行了,就是不美观,但是稳定

网友:
自闭症孩子很可怜,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孤苦伶仃的,感觉与基因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2024-09-24):
拷硬盘数据速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