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油位表

楼主(2024-08-24):
骑行路过桥下,路边荒废的绿化带里散落垃圾,隐约可见汽修的废料,四周无人,放飞自我当一回拾荒老

有不少车灯残件、内饰面板废料。骑车没法拿,随手捡了一个朔料袋,装了几个小玩意,回来后清理如下

自带电路板的24V继电器,

电子调节器,发电机稳压的?有大神科普一下

这两个都是胜望,一家的

车窗控制器

这个不知是啥

灯泡,24V的,100/90W、21、50W,好东西可以做负载用

带插头和座的线,鳄鱼夹

油位表,今天先拆它

背面运煤王,不知啥意思

透过面板可以看到螺丝,感觉应该从正面拆

面板胶粘的,下面是带卡口的面板框

板的背面

上面DC是电源口,带4各二极管,估计不分正负极。下面估计是油位探头线,奇怪NTC不是负温度电阻吗,怎么能做液体检测呢

加12V直流,亮啦。一目了然,果然是油位,两个油箱位。估计没有探头信号,两边的彩条不停闪动。NTC做探头,如果用电位器接上,调节电位器是不是显示就有变化呢?

更新补充图片:

用电位器测试,大约10欧显示0升,到170欧显示160升,170-700欧始终显示160L,大于700欧和小于10欧,屏幕两边的彩条闪烁,不能显示升数值。奇怪,中间的表盘样图标始终没有变化。

网友A:
典型的数码之家垃圾佬风格...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数码之家垃圾佬风格...

当时不捡,估计会后悔一整天

网友:
我二十的时候还不好意思拾东西,现在三四十了,过得一团糟,能用的我都捡,大不了再扔了

网友:
大货车上的用的东西。

网友:
又有得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不捡,估计会后悔一整天

捡了后悔一整年?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网友:
垃圾老又得宝了

网友:
NTC,估计是通用的一批板子,刷不同固件就是不同表,比如水温表油温表刹车温度就能用NTC了。总之传感器应该是个可变电阻,找个接上看看什么反应。

网友:
楼主捡了不少啊

网友:
又有得折腾了

网友:
捡回来有的还是垃圾,如油位表,没探头也没处用。

网友B:
接个电位器上去看看,油表在油箱内有个滑动变阻器和浮球连接,所以NTC位置就是一可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电位器上去看看,油表在油箱内有个滑动变阻器和浮球连接,所以NTC位置就是一可变电阻。 ...

是的,用电位器试了,实验情况已在主楼更新。大约10欧显示0升,到170欧显示160升,170-700欧始终显示160L,大于700欧和小于10欧,屏幕两边的彩条闪烁,不能显示升数值。

网友:
显示还是彩色的,不错。

网友:
其实都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了后悔一整年?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又见到按格式回帖,2024年08月24日,正好是联想Y700二代平板,偷偷升级到Android14,导致我的VmosPro2.9.8直接闪退,连备份都没法用,确实后悔。楼主油位表,得有可变电阻传感器才能用,中间应该是钟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