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凯尼派克的钳子多加一个弹片贵一百多

楼主(2024-08-24):
钳子多加一个弹片贵一百多,一模一样的两把,就加个弹片另外这一把,想自己加工一个弹片,不知道用什么材料比较合适

网友A:
这两把钳子的购买应该不是同期买的吧? 估计材质上也有差别,否则价格差别不会这么大。

网友:
弹簧钢吧,用不锈的

网友B:
材质会一样的吗
这个弹片不锈钢应该问题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把钳子的购买应该不是同期买的吧? 估计材质上也有差别,否则价格差别不会这么大。 ...

材质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材质会一样的吗
这个弹片不锈钢应该问题不大啊

材质差别不会太大的

网友:
谢谢分享,介绍了解新工具

网友:
你这一个弹簧够我10件工具钱都不止

网友:
用弹簧钢片做一个

网友:
还好差别肉眼可见,经常买东西选项有促销版,普通版,升级版,至尊版之类的选择,其实只有一种发货

网友C:
这种小钳子看着挺好的,不知道比世达的水口钳好在哪儿?可以剪断钢丝吗?

网友:
耳麦上就有不锈钢弹片,汽车雨刮器上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钳子看着挺好的,不知道比世达的水口钳好在哪儿?可以剪断钢丝吗? ...

钢琴丝必须断

网友D:
这个弹片用雨刮里面的骨架,弹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弹片用雨刮里面的骨架,弹性很好。

准备先用这个试试,不行就去找雨刮器的

楼主:
拨不下来,只能另想办法

网友:
主打就是不坑我这样的穷人

楼主:
带个弹片手感确实要舒服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先用这个试试,不行就去找雨刮器的

正解!!!
我们都是用的雨刮器龙骨支架。

网友:
高大上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