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焊接小帮手,做一个简易贴片元件真空拾取器

楼主(2024-08-24):
经常需要做一些板子需要手工拾取放置很多贴片元件,用镊子虽然也能做到但是效率低下,镊子尖粘上焊油等粘性物质也会导致拾取到的元件粘在镊子尖上下不来,所以十分别手。于是打算做一个简易真空贴片元件拾取器,这个并不是本人原创,早前论坛貌似有坛友也制作过(具体哪位实在找不到了)。

早年马宝撸的1元包邮的隔膜泵

6v工作电压

可以抽吸

对应进出口

红包撸的细注射器

拔出来只要外面

尾端两侧多余的去掉

找个合适的针头(红包撸的)

针管顶部合适位置开个孔(我开的4mm),然后和针头组合在一起

早年红包撸的硅胶管

截取一段戳针管里

另一头和泵组合在一起

早年红包撸的c口 转接板

早年开发的单键电子开关: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847

强力泡棉胶

粘到板子背面

两款板子合适位置组合在一起

正负极焊好,为了尽量简易化 cc1 cc2没有加下拉

输出引线藏在板子底部

电机两端反并一颗二极管

这个泵6v时噪音比较大,实测5.5v以下比较安静,于是直接usb 5v供电。

测试了一下双稳态开关正常工作,之所以不直接采用开关点按控制泵的启停,主要由于控制泵的启停负压建立和消失需要一定时间,会导致拾取动作的延迟,因此采用泵体一直工作,通过手柄部位小孔来控制负压大小的方式,这样拾取放置动作没有延迟,拾取负压力道大小可调(越按紧负压越大)。

离手机比较近可能显得声音比较大,实际噪音还能接受。

基本就完成了

最后的测试视频,可以看到工作良好,拾取放置动作非常灵活。

网友A:
镊子尖残留助焊剂或者油性的东西之后,再去夹贴片元件确实很麻烦,贴片经常粘在尖那里,又不能甩,严重影响效率,球球这个电动嘬奶器好评

网友B:
可以自己DIY一个手动贴片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t4y1172c

网友A:
要是再贴颗小锂电变成无线的就更灵活了,电池和5v升压板之间加个硬开关,防止升压板静态电流过大浪费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镊子尖残留助焊剂或者油性的东西之后,再去夹贴片元件确实很麻烦,贴片经常粘在尖那里,又不能甩,严重影响 ...

是的,镊子虽然是万能的,但是干一些专职的活儿效率上就不能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DIY一个手动贴片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t4y1172c

这个体积太大,而且实际用起来效率并不一定比直接显微镜下用手戳来的更高,贴片元件摆放实际无需特别横平竖直,回流焊时锡膏融化,元件都会自动复位回正的~

网友:
还能这样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再贴颗小锂电变成无线的就更灵活了,电池和5v升压板之间加个硬开关,防止升压板静态电流过大浪费电能{: ...

一开始打算锂电供电,想了一下有时需要长时间工作还不如直接插电直给了,更加简单。都是现成的东西这个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好了

网友C:
感觉噪音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噪音有点大。

因为离手机拍摄比较近~

网友D:
牛掰了,再加个电磁阀和真空罐,开关移到手柄上,那效率爽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掰了,再加个电磁阀和真空罐,开关移到手柄上,那效率爽爽爽

哈哈这样感觉就可以了,够用就好

网友:
高大上的实用制作。

网友E:
不错! 比镊子强多了。用镊子是甩不敢甩、镊子尖擦还擦不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比镊子强多了。用镊子是甩不敢甩、镊子尖擦还擦不净。

是的~

网友F:
不错,电动的,再装个壳子

有坛友发这玩意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8995-1-1.html

网友:
不错不错
高端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电动的,再装个壳子

有坛友发这玩意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8995-1-1.html ...

这个应该不会比镊子好用

网友:
好想法,声音有点像蛐蛐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