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两个高压电饭煲

楼主(2024-08-24):
两个亲戚的两个电压力锅不行了,让我带回来看看,一个奔腾的快20年了,正常时很好用,所以一直留着,现在就是加热慢,另一个是才用几年的苏泊尔,这个是能通电不加热,奔腾那个用万能神油滋润了一下电位定时器,通电测试能到800瓦,算修好了吗,苏泊尔的拆开一顿检查发现有个热敏开关开常开了,把螺丝松一点就好了,通电也与铭牌一致500瓦,也算修好了吗,实测做饭没有试,大家说这样可以送回去了吗?

网友A:
我的时不时报E1温度传感器故障    断电重启又正常   还没处理   明天休息拆开看看

网友B:
恭喜楼主应该是修好了,否则的话做两顿牛筋试试

网友C:
这么多年,这么脏,还不买新的?

网友D:
工钱收了没?先收工钱再送回锅。

网友:
里面挺干净,没有小强

网友:
应该更新换

网友:
一个是电压力锅

网友:
还不买新的?

网友:
实测做饭没有问题,再送回去吧。
特别是苏泊尔的那个你认为是热敏开关,被你拆下,并把螺丝松一点。

网友:
奔腾的产品质量还是不错,我的电饭煲就是这个牌子的,已经使用了8年。

网友:
触点没烧糊,稍微调整一下,烧糊就得换掉。

网友:
啥叫热敏开关?温控器还是压力开关?一般只打磨触点,调错了有安全风险

网友:
调压力开关的那个,是不是试一下比较好?我的一只电压力锅,自己更换发热盘,用了一个星期,才把压力开关调到勉强满意,是不是自己笨了点?

网友:
第一个是有源定时器,拆开检查一下触点即可
第二个是压力开关,这个没有压力时是导通的,断开压力一般在5.5个兆帕左右。需要上汽调整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时不时报E1温度传感器故障    断电重启又正常   还没处理   明天休息拆开看看 ...

可能线路接触不良,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应该是修好了,否则的话做两顿牛筋试试

牛肉贵啊,整两杯水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年,这么脏,还不买新的?

新的也有,只是说没有这个旧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钱收了没?先收工钱再送回锅。

呵呵,亲戚的就不收了吧,举手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