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差分探头来揭秘变压器接通一瞬间的浪涌电流变化

楼主(2024-08-24):
家里一个DAITRON超级隔离电源,开关瞬间,16A空开经常跳闸,能否不跳,得看运气,今天有时间测量来看看

这个电源是2500w的超级隔离电源,要说有没有用?凭良心说,不能说没有一点用,而是一点用没有,测量过空耗,大概有34.74W功率。
但因为已经买来,而且太重了,也没法处理出去,所以暂时挂着一对音箱,增加一点能耗。

隔离变压器的唯一一对负载,是8040音箱,音箱的空耗大概是12.7W一个,两个大概25W。

先准备一个取样电阻,因为怀疑电流较大,所以负载电阻用的比较小,大概10毫欧, 上100A能压降1V

这个电阻可以四线,使用前和使用后,都用5A电流进行检测,看是否烧毁,目前一切正常。

因为懒得搞一点接地了,为了测量电压和电流,安全和准确起见,同时上两个差分探头。其中电压探头没什么要求,普通差分就行,但电流探头涉及到毫伏级别的信号测量,所以必须使用高灵敏度型差分探头,这个市面上比较少,我用X1档,可以降低本底噪声

当然还要一个分线盒,这个分线盒我买了两个,一个用在功率计上,一个用在临时搭建的电流检测上,使用30A断路器。

开始上波形了!!!,先来一下,还没到峰值电压开启,将近80A峰值电流,但这种瞬间峰值,并不会跳空开,因为能量一般,可以看到后面还有一个缓和的峰,我们后面再看。

再来开关一次,这次又刚好过了波峰

我们展开看看, 接通瞬间电流在20个微秒作用, 峰值电流94A

这个在波形中间位置开启,浪涌55A,还不错。

这个90A浪涌

这个差不多开盒了, 130A浪涌

我们展开来看看,差不多40微秒稳定下来

继续,

这个几乎是过零刚好打开开关,可以看到浪涌电流很小,但是,但是,后面10毫秒跟了一个包,这个有谁解释下。

运气来了怎么也挡不住,上一个是下降过零,下一个是上升过零,那个包大概都是30A

好事成三

最后一个是迷了,这个包变大了?变成50A?

注意:后面有几个电流峰值包,出现在开关后10个毫秒左右的时候,电流峰值大概在30A到50A左右,大约能维持至少5个毫秒,我十分怀疑是这个时候跳的闸。

网友:
示波器挺不错的,多少入手的???????

网友:
看来大电流开关在过零时开启,是有道理的。

网友:
2500W,按理用20A,甚至25A空开更合理

网友:
大片已上,期待高手解密

网友:
关键词:励磁涌流
有兴趣可以搜索了解一下。
真要发烧,可以做一个自动锁相开、关变压器的设备,自动记录上一次断电的相位……

网友A:
上电瞬间的励磁电流冲击,理论上是怎么个波形?

感觉那几十us的毛刺是电容耦合、磁场造成的干扰。楼主可否试试示波器摆远点,不用隔离探头、检流电阻串在零线上直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瞬间的励磁电流冲击,理论上是怎么个波形?

感觉那几十us的毛刺是电容耦合、磁场造成的干扰。楼主可否 ...

是的,那个包是励磁涌流,0度触发,磁通量在180度时候达到最大,而且超过饱和磁通量,所以产生大电流。

几十微秒确实是电容耦合磁场干扰,要两线法,去掉PE,然后N接PE才能测量,shunt在N上。

网友:
我就很疑问,此类大变压器常规都是自带软启动,这个却不配套软启动,是什么设备?一看楼主机器的铭牌,还ULRTA ISOLATION,瞬间明白了,厂家就差写个hifi hi-end power suppily字样了,参考耳机谈的经验,此类设备引起跳闸根本不需要用示波器,一定是没有配发烧线材加上发烧空开!

网友:
铁芯设计磁通太高,剩磁叠加冲击电流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