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请高手解决菊水PAS60-12直流电源校准

楼主(2024-08-24):
一个菊水PAS60-12直流可调电源被同事手贱在开机的时候按了set键,进入到了校准模式,过程中不知道又按了什么,现在按照说明说操作校准了低压、然后校准满量程后不能退出校准 模式,有偿请高手解决,可以帮充话费200以内

网友:
https://manual.kikusui.co.jp/P/PAS_USERS_E4.pdf

• After calibrating the offset and full scale of the voltage and current, be sure to press the SET switch to exit the calibration.
If you switch to a calibration of another item or turn off the POWER switch before pressing the SET switch, that calibration is invalid.
• In the calibration mode, the unit outputs voltage or current used to calibrate the offset or full scale.
The unit outputs approximately 10 % of the rated output during offset calibration and approximately the rated output during full scale calibration.

请务必按下SET开关退出校准。

网友:
https://manual.kikusui.co.jp/P/PAS_USERS_J4.pdf

网友:
是不是和电脑主板一样扣电池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A:
扣电池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B:
校准完电压和电流的偏移量程和满量程后,请务必按下 SET 开关退出校准。

如果在按下 SET 开关之前切换到其他项目的校准或关闭 POWER 开关,则该校准无效。

• 在校准模式下,设备输出用于校准偏移或满量程的电压或电流。

该装置在偏置校准期间输出大约 10% 的额定输出,在满量程校准期间输出大约额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完电压和电流的偏移量程和满量程后,请务必按下 SET 开关退出校准。

如果在按下 SET 开关之前切换到其 ...

都操作了,没有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扣电池回复出厂设置

没有找到电池呢

网友:
0-60v,12A,这不赖

网友C:
看到显示了FS 3 这个可能是电压也可能是电流校正模式,你是不是进入了电流校准模式?需要找个分流器或电阻( 20A50mV)这个规格比较难买,也可以买个30A 75mV的,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按规格书完成电流校正。

网友:
这个电源用料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显示了FS 3 这个可能是电压也可能是电流校正模式,你是不是进入了电流校准模式?需要找个分流器或电阻 ...

我用了4个PBV  10mΩ的并联,刚好是2.5mΩ也不行,最后一步按了set键没任何反应,就是退不出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 set 键开关 时好时坏,多按几下试试。

网友:
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D:
我手头有几个菊水电源   ,只是设置比例系数 而已,这种简单的话,设置回1.00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有几个菊水电源   ,只是设置比例系数 而已,这种简单的话,设置回1.00就可以 ...

在哪里设置?没找到

网友(2024-12-01):
参照下面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