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音频线是否同轴电缆?

楼主(2024-08-24):
有些音频线好像是2根线,并不是同轴电缆

不剪开音频线,如何知道线材是否同轴电缆呢?

网友:
线身上有型号和规格

网友:
同轴线缆很好看啊,中间一根芯线,外面包着铜皮

网友:
我拿红黑线当音频线来用的。
香蕉头也不用,直接改成DC5.5x2.1公母头互相对,主打一个方便。

网友:
将线分别接到火线,用感应测电笔试试。

网友:
以前电视机信号线就是同轴线,三楼说的简单一点,但重点说明了。

网友:
看到也想知道怎么简单区别下。楼主都说了不破坏不剪开看啊

网友:
音频线用普通导线就行!用不着同轴线!!!

网友:
线径又细又软的应该不是,又粗又偏硬的有可能是。可以找部有天线的收音机试试,把收音机天线缩短分别接音频线的其中一根线当成收音机天线,因为同轴线里面的一根线被屏蔽了所以两根线的接受效果应该不一样,不过我没有测试过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A:
75欧姆同轴电缆很粗的。

网友:
外面一个圈,圆心一根线,横截面是这样
同轴线传输带宽高,一般是射频信号
音频线主要还是给卡农头,两个芯线,一个屏蔽,平衡信号

网友:
很简单

拍个照片发上来,我们告诉你是不是同轴电缆

网友B:
粗,硬,如果不满足这两点,基本上不可能是同轴电缆线。
而且普通的音频线,用同轴电缆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C:
有人说没音频线用粗双绞线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硬,如果不满足这两点,基本上不可能是同轴电缆线。
而且普通的音频线,用同轴电缆一点意义都没有。 ...

有些不硬的细线好像也是同轴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说没音频线用粗双绞线也行

双绞线可以替代同轴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欧姆同轴电缆很粗的。

音频同轴线通常是多少欧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音频同轴线通常是多少欧姆的?

音频线只要屏蔽线就可以了,所以仼何同轴线都可以,不管多少欧姆的。

网友(2024-10-01):
测线的电阻吧,屏蔽层的电阻应小一些,不是屏蔽线的各路电阻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线只要屏蔽线就可以了,所以仼何同轴线都可以,不管多少欧姆的。

不用测中间的电阻,只测屏蔽层电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