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凯能钳子 咬牙奢侈一把

楼主(2024-08-24):
 凯能钳子 咬牙奢侈一把,心心念念,还是没忍住 9寸确实超级大,对比一下7寸的很明显

网友:
要这么大的干嘛啊?  我一般用6寸的

网友:
收藏、抚摸的精品。

网友:
我也想搞一把压线钳。

网友:
用来赚钱的,就该买好一点的。

网友:
大了也不错,省力。

网友:
好工具,好帮手

网友A:
9寸据说长21.5厘米。拿到手里应该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9寸据说长21.5厘米。拿到手里应该感觉不错。

反正钱花了,心里舒坦了

网友:
钳子表面没经过电镀或其他化学方法处理,时间长了容易生锈

网友:
国外的网友吧,买这么多钳子。

网友:
连着丢了几把世达,老A之后,在外面只用20块以下的

网友:
好多功能钳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正钱花了,心里舒坦了

楼主,我知道你可能不差钱,但是我觉得你买之前可以问我一下,我有单独一套克莱恩的手动工具,平时做side work, 对它很了解,我觉得你有点花冤枉钱买错了,一是它的老虎钳,应该买J2000系列,做的最好的,有点小贵,二是那个剥线多功能钳,应该买带锁定的,我上图了,您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知道你可能不差钱,但是我觉得你买之前可以问我一下,我有单独一套克莱恩的手动工具,平时做side ...

补充纠正,是J2000型号Journeyman 系列,不是D213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