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淘了个yoga双口65w修复

楼主(2024-08-24):
   这个充电器看着很新修复下
大概的芯片和充电头网一样有部分芯片不一样
4个初级滤波电容

双镇流桥

2186768[/attachimg
氮化镓芯片和控制芯片

变压器好小一个 两个输出一根粗线一个细线

y电容光耦这个芯片应该是一个快充分配芯片

同步降压mos管芯片就是这个坏了短路了同时这个和充电头网的不一样

降压控制芯片和两个固态滤波电容

两个协议芯片还有vbusmos管

c口二的滤波电容

网友:
做工不错,运气好不是买的假货...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网友:
换mos就好了

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看着不错值得维修一下

网友:
做工相当的棒

网友A:
怎么判断故障?

网友:
看上去有点复杂,要熟悉相关电子元器件和工作电路才有把握维修!

网友:
能修这种紧凑型的电源都是专家级别的。

网友:
好东西,有维修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故障?

看哪个双电容那正反测量是否短路。自己玩一定要注意主电容放电

网友:
这做工不错哦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手到病除

网友:
在高手的手中,垃圾也是宝

网友:
看内脏应该是原厂的。

网友:
MOS管坏了也可能是驱动有问题导致的,比如短时间没问题但是长期就是不完全导通导致mos发热严重,最好连驱动一起换了?

网友B:
外壳怎么拆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哪个双电容那正反测量是否短路。自己玩一定要注意主电容放电

谢谢,刚好手上有个坏的,不知道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怎么拆开的

裁纸刀慢慢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