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发出钟表滴答声无输出

楼主(2024-08-24):
锂电池充电器48v5/8/10A可调,无输出电压,发出哒哒哒…声。输出电压为0.空载状态

经论坛网友指导为输出端二极管坏:拆掉坏管后,输出55v(正常54.6v),没有异响了。目前已经购买,等待更换。

型号为10A10 mic

网友A:
应该是打嗝了

网友B:
先换启动电容和电阻试试

网友C:
我有个电动车充电器也这样,发出有规律的哒哒声。

网友D:
感觉有可能是2楼说的情况,打嗝了。

网友:
看着挺新的,看下是不是短路保护

网友:
坏了,不断保护重启再保护

网友E:
检查棕色输出线边上大个头的内挂二极管 应该击穿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指导!能寄修的朋友可联系,西安可以送修!

网友:
电源有故障 , 带载能力差导致保护性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棕色输出线边上大个头的内挂二极管 应该击穿了

确实二极管坏了,拆掉后,输出电压55v(正常54.6v),没有异响;这个二极管型号是10A10 m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打嗝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启动电容和电阻试试

谢谢指导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电动车充电器也这样,发出有规律的哒哒声。

这个是48v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有可能是2楼说的情况,打嗝了。

感谢关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载了吧

感谢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二极管坏了,拆掉后,输出电压55v(正常54.6v),没有异响;这个二极管型号是10A10 mic ...

这个应该是防电池倒灌的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防电池倒灌的二极管吧

可能是连接了错误的电池损坏的,目前不能确定二极管外其它原件有无损坏

网友:
哒哒声基本上是电源打嗝状态,1排查低压侧是否存在短路保护了,2查反馈,3没有辅电的,查芯片二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