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悲剧了,西数黑盘SN850X固态硬盘突然掉盘,压根不通电了

楼主(2024-08-24):
刚用了一周不到,下午5点突然掉盘,电脑直接蓝屏关机

再开机,进BIOS,保存退出还是进BIOS,一看BIOS右下角提示:找不到boot选项。
才发现是系统盘没了

拔下来擦擦金手指,再插上,不行,BIOS还是找不到这个西数固态
把旧的三星PM981a系统盘插到第一m.2接口,西数固态换到另一个接口上,
开机进pe修复一下引导,正常进系统,但还是找不到西数固态,
关机,摸了摸西数固态,冰冰凉,压根没通电啊,
正常识别的话无论有没有数据读写,固态都应该是温温的,

如果我这个旧三星固态在这个m.2接口没用几天也挂了,
那说明这个主板的这个m.2接口供电有问题,烧固态,或者其他原因毁固态。
流年不利,唉

网友:
运气真不错,赶紧去买彩票...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网友:
wd
st
三星
固态都不会买

网友A:
一周不到,能不能保修啊

网友B:
在保就直接找售后自己别瞎折腾

网友:
过保了没?没过就找售后,过了就自己折腾,查一下供电芯片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周不到,能不能保修啊

在保,周一打西数售后电话问问,能个人送保的话就寄过去

网友C:
如果有保修,直接售后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保就直接找售后自己别瞎折腾

在保,保修到2026年4月,周一打西数售后电话问问,能个人送保的话就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保修,直接售后换新。

在保,周一打西数售后电话问问,能个人送保的话就寄过去
周六周日售后不上班

网友:
蓝屏是蓝屏,关机是关机,差得远了去

关机的话基本就是硬件有毛病,短路烧保险之类

网友:
二手的吧!!一般说挂就挂

网友:
现在固态硬盘还比较便宜,直接走售后解决,最好检测一下电脑的电源电压情况

网友:
基本全OVER了。可以买彩票。

网友D:
你在哪个平台买的,找不到店铺吗?

网友:
看看能否个人送保

网友:
电子产品真的不好说,再大的品牌也有一个不良率在,就是相对很小很小。

网友:
还在保修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哪个平台买的,找不到店铺吗?

小黄鱼买的三手,卖家在电脑城配电脑,商家拿另一个笔记本拆下的给他 装上了,
他嫌小又卖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