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电容能自己烧熔是啥导致的呢

楼主(2024-08-24):
苏泊尔SF40HC650电饭锅,晚上熬的杂粮粥,粥好了,就把内胆端到客厅桌上边冷边吃的,吃完饭进厨房,看到电饭锅冒白烟,连忙断电(平常饭好了,就断开电源线的),拆开检查,目测就只有这个跨在零/火线上的电容烧熔了。加热底座摸着有温度。当时我就断定是老婆拿走内胆时碰到触摸开关又加热了(因为之前有过,饭好了,又碰到加热键,把米饭热干了),但这次是没锅胆啊,线圈检测不到锅胆应该不会加热的啊。请教各位给我判断原因呢。。。

网友A:
电磁炉啊

换电容,不行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啊

换电容,不行换主板

电饭煲
已经下单电容了,我是考虑这电容为啥会烧成这样。。。。

网友B:
应该炸容,IGBT可能坏了,桥也可能坏了。看看保险坏未,可能还有其它故障。

网友:
过压,耐压不够,先天缺陷,都会这样子,这种本身可以有自愈功能,也就是小的击穿会烧蚀介质,但还能用,如果击穿范围大了,绝缘不好就会高温烧熔

网友:
电容居然烧成这样,确实离谱

网友:
质量问题  换个就是   要的急就去收破烂那几块钱买个电磁炉板子 注意容量和耐压 容量不对不能用

网友:
耐压不够,击穿了,产生大量热量,鼓包了

网友:
追求自我的电容就这样,当然苏伯大喝:你的就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炸容,IGBT可能坏了,桥也可能坏了。看看保险坏未,可能还有其它故障。 ...

保险未断,桥没击穿,IGBT没击穿,驱动三极管也正常,因为爆的电容不是线圈这边的,所以三件套都是好的。

网友:
这个电容工作时就发热,比较容易损坏的。

网友C:
电容质量差,损耗大导致发热鼓包!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再检查别的地方。
另外电容烧成这样可能是质量问题,还有与整流桥很近温度高,检查散热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质量差,损耗大导致发热鼓包!

楼主所言极是

网友:
电容本身就要发热的,如果电容异常,会导致发热异常,温度高了也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质量差,损耗大导致发热鼓包!

淘宝上这样的电容有高压的1200v的,这种寿命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
保险,整流桥,igbt,电容一套一起换,因为有可能存在老化现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这样的电容有高压的1200v的,这种寿命是不是能好点。

某宝上的电子元件质量都不咋的,最好是拆废旧电磁炉上的,要大品牌的电磁炉。

网友:
先换了电容吧,有空间的话,新电容离开发热件远一点。
有工作之后不断开电源线的毛病。不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