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闲来无事折腾一下,重装系统好了

楼主(2024-08-24):
一个老电脑之前屏幕乱跳乱闪…
我以为他大概率是电容屏出问题了……
而今天折腾的时候,百度搜索一下想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触摸屏禁用。然而,设备管理器打不开,提示缺少个啥东西……
然后我就想着大概是系统坏了,驱动出问题,重装试试吧!
然后刚刚重装了,在PE系统里面屏幕就没有乱跳过!
嘿,自己的直觉判断是对的,这玩意就是系统坏了,重装就解决!

楼主:
这个版本,一点都不精简啊,内置了360全家桶啊………

网友A:
不精简不干净,
如果你要干净去微软官网或者MSDN去下载系统
不过,对小白不友好,因为安装完成并没有激活,甚至没有网卡驱动,
连上网激活能把你弄半残废,但是如果踏出这一步,那么你的IT技能会升上一个台阶
不靠谱的激活过程会加速污染你新装的系统
如果你要既干净又是激活过的系统,那么去爱纯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精简不干净,
如果你要干净去微软官网或者MSDN去下载系统
不过,对小白不友好,因为安装完成并没有激活, ...

我一般在安装win7 win8.1之前会先备一个驱动精灵网卡版(这个驱动精灵网卡版也内置了很多流氓软件,不过我一般在系统安装完之后先把内置的这些软件卸载清理掉),或者备份一份自己电脑的网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精简不干净,
如果你要干净去微软官网或者MSDN去下载系统
不过,对小白不友好,因为安装完成并没有激活, ...

你说的很正确!

网友:
win8.1还是比较稳的,个人觉得比win10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版本,一点都不精简啊,内置了360全家桶啊………

我之前封过一版8.1 要不你试试
http://xmrom.kmdns.net:5010/2024 ... 8%a3%85-2024-06-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封过一版8.1 要不你试试
http://xmrom.kmdns.net:5010/2024/06/21/win8-1-%e4%b8%93%e4%b8%9a%e7%8 ...

谢谢 正在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封过一版8.1 要不你试试
http://xmrom.kmdns.net:5010/2024/06/21/win8-1-%e4%b8%93%e4%b8%9a%e7%8 ...

看起来不错,已经正在安装!

网友:
重启电脑解决50%的问题,重新插拔各配件接口解决70%的问题,重装系统解决90%的问题,重买电脑解决100%的问题

网友:
以前爱折腾,手机刷机,电脑搞各种系统,一晚上能装N次系统,现在是电脑能用就行了
手机顶多换下自己顺眼的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