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出闲置32G+64G的U盘

楼主(2024-08-24):
如图2个32G2个64G
速度在上面,写入就当2.0看了
32G12,64G20,打包出

网友A:
普通u盘写入太痛苦,我现在用硬盘加硬盘盒了,特别是mlc芯片的,真是爽歪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u盘写入太痛苦,我现在用硬盘加硬盘盒了,特别是mlc芯片的,真是爽歪歪 ...

其实优盘也有快的,

主要是要买对,我这个256G的当初99买的。

网友:
这Upan贼垃圾

网友:
坛友下手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优盘也有快的,

主要是要买对,我这个256G的当初99买的。

这个是什么U盘?

网友:
UFS啊、闪存+JMS901R,本坛就有人卖,不过去年下半年开始涨价了

网友C:
USB 3.0写入连30M都不到,金士顿就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3.0写入连30M都不到,金士顿就是耍流氓。

想多了,写入后面会掉速一半,最后面又掉速一半,用一段时间以后也会永久性掉速,读出还可以比较,一般是写入的三四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优盘也有快的,

主要是要买对,我这个256G的当初99买的。

请问这是东芝的哪个型号?我有几个东芝盘,4K贼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3.0写入连30M都不到,金士顿就是耍流氓。

能稳定30M已经算不错了,我记得金士顿用到后面就写入才10-12M,但是读取都100M往上

网友:
无奈最近出的那个512g的ufs颗粒U盘还行

网友:
不会是黑片做的吧

网友:
能稳定30M已经算不错了,我记得金士顿用到后面就写入才10-12M

网友:
U盘的读写快慢与电脑硬件配置也有关系的,好的U盘,插在2.0接口上也是快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