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跟风TS457内阻仪及配件

楼主(2024-08-24):
论坛失踪人口回归,偶然发现最近内阻仪模块很火,就跟风制作了一个

楼主:
其实在制作这个之前已经入手YR1035+了,无奈人闲手贱还是搞来了一套;测量了一下手里的18650电芯,简单的对比了一下测量精度,就从井夕夕买了个套,准备吃灰了

网友A:
1035+好用,这个小彩屏应该不如1035准确,电压测量范围也不如1035,价格便宜玩玩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5+好用,这个小彩屏应该不如1035准确,电压测量范围也不如1035,价格便宜玩玩也可 ...

是的 手痒就又弄了个玩具

网友B:
电压量程再宽一点就更好了,壳子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量程再宽一点就更好了,壳子挺好

主要相对较薄 35mm 看着更舒服点

网友C:
这是又多了一件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又多了一件工具。

一般使用足够应付了

网友D:
前两年买电池内阻仪时,看了好多品牌,最后选择了量度的LQ1060S,用着还不错!后来总听人说耀锐的更准确,今年忍不住又入手了个耀锐的YR1035+,拿两者测量对比了一下结果,差别不大!前一阵子在B站刷到几次关于这模块的视频,忍不住又买了一个,到手后一直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年买电池内阻仪时,看了好多品牌,最后选择了量度的LQ1060S,用着还不错!后来总听人说耀锐的更准确, ...

抽空组装起来,用不到就挂咸鱼回血

网友E(2024-09-24):
ts457校准一下,不知道能不能和1035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ts457校准一下,不知道能不能和1035一样

估计误差还是有的,毕竟便宜

网友F:
楼主这个内阻仪做的漂亮

楼主(2024-10-25):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内阻仪做的漂亮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外壳有链接吗?

网友:
这东西还是挺好用的
我用的是小开尔文夹子,没几天线就断了
上班忙,没空折腾,结果昨天单位车电瓶没电了,我拿出来说测一下,夹子掉链子了
算了,usb线是真不行,里面芯太细,有空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