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设备太多了,只好把机箱反过来用

楼主(2024-08-24):
手上的usb设备有点多,我机箱是便宜的机箱,插机箱前面的usb口不稳定,用延长线把后面的口引出来也不怎么稳定,
多重考虑,我还是把机箱反过来用,原机箱背朝上,钻两个孔加装开机的开关和指示灯,9.9买了一个4口usb扩展卡,把主板的usb口引出到机箱背,
加上主板直插那种usb口,  这样就有了很多优质稳定的usb口使用。

下一个项目是加装小功放,主板出来那个绿色输出口插耳机听起来音质差,原因是那个输出口的输出功率小,输出阻抗大,  需要加一个小功放再插耳机才好听。

网友:
来个HUB就行了。

网友:
引出来的不稳定一般是线不好压降大,搞个带外接供电的HUB就好了

网友:
外联hub吧,还省的弯腰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主板太差的原因。前U口我换的是正规的4芯屏蔽线,外接U盘等设备和后置U口效果一样。主板音质不好,加大功率不会改善音质。

网友:
还是usb-hub +外置供电比较稳

网友:
大热天的就别折腾了,买个HUB就OK了。

网友:
普通机箱的usb口质量确实一般

网友:
应该是你的主板usb或者usb延长线质量不行吧?,我的主机前置USB口还有一个插在后面的USB延长线,用着都挺好,没有发现不稳定之类的情况。

网友:
时间稍长USB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USB HUB可以解决。

网友:
不叫事, 我后置 出4个usb3线, 有10g a和c 口2 个,
5g 4个,
前置机箱 4个usb3 4个usb3  1个 usb3 20g type-c
足够,显示器直出2个usb3 5g 一个接了4口usb3 hub

网友:
服了你了,脸朝下的放,接口朝天吸尘器,硬盘全竖起来了,后面还开了个大天窗,蟑螂都能做窝。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看着很乱啊,得整理一下了。

网友(2025-04-04):
顶面朝下,背面朝前,这样是不是更好。

你这样接口吃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