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只欧普3W筒灯

楼主(2024-08-25):
今天发现客厅一只筒灯不良了,欧普的,用了有三四年了,本想买一个,但是呢现在好像都已经下架了,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就拆下来先修看

长这样

卸下来

铭牌参数,3W的,这玩意一半塑料一半铝

这玩意内螺丝结构的,从外面根本没法拆,要从灯罩那入手百分百破,卡的太紧太硬了,找了一圈决定从侧面这钻个孔

然后螺丝刀伸进去,稍微翘一下面罩就能打开了

面罩基本无损

内部结构,6X0.5=3W,明显看到灯珠烧糊了

再分离把板子拿出来

灯板正面,灯珠烧的烧,黑的黑

灯板背面,电容有一颗怀上了

要换得一起换,把所有灯珠拆掉

备用的2835 0.5W灯珠

焊上灯珠,我拆焊都用的热风枪

找了颗参数一样的电容把怀孕的换掉

更换完成

通电,能亮

测个参数

把面罩装回去

装回吊顶,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END谢谢收看

网友:
不是铝基板,散热不行焖死的

网友:
长时间亮发热肯定大

网友:
感觉做工的确不如佛山照明好了

网友:
散热好像不太好。

网友:
开的时间长全是焖烧

网友:
电容可以倒着放引脚延长

网友:
散热不行,热死的。

网友:
这铝壳看着厚实其实也不散热,厂家计划报废设计,太狠了
修的不错,其实找找铝基板驱动一体的替换上去更好

网友:
这下子又能用很久

网友:
可以把电流改小点吧?

网友:
欧普作工那么一般,
品牌形象不佳呀 !

网友:
感觉一般般啊

网友:
既然开钻了何不多钻几孔,加强空气对流散热

网友:
电路板打几个孔加强散热

网友:
不是铝基板,热死的

网友:
以前我也买了不少这牌子的灯具现在买公牛比较多。

网友:
用防风打火机烤背面也可以拆灯珠

网友:
实测3.193瓦,与标称基本符合哈

网友:
散热没做好烧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