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Notepad++不能用了,求推荐个类似的方便看代买的软件

楼主(2024-08-25):
以前一直用Notepad++看代码,小巧方便,今天新电脑上想再装一下,结果发现不能用了,原因看截图吧,不多说了,有没有类似的方便看代码的软件?小一点的,方便老电脑用

网友A:
试试 免安装版本

网友B:
Notepad2_HD_zh-Hans_x64
这个还行,但是也有notepad3 ,我试过,觉得2好用点
不是重度用户,仅供参考

顺便++这个作者傻逼

网友:
http://www.dayanzai.me/
专业文本/十六进制编辑器 010 Editor 15.0 x64 中文汉化免费版
刚好看到这个,你可以试试

网友C:
VS Code更好用啊,你可以装这个,功能更强大,otepad++也不是不能用,低版本的还是可以用的,这个软件就是不更新看代码也影响不大

网友D:
目前我用的是--即notepad--
https://gitee.com/cxasm/notepad--

网友E:
去PE里面提取一个修改版的,没更新,没版权,能用。

折腾PE修改惨淡文件什么的都用这玩意。

网友:
VIM也很好用的

网友:
Notepad--这个不错,基本完全替代

网友:
notepad++ ,很多年前试用过,后面就再也没用了。
notepad--  体积稍微大点,便携版ndd-quick约20M 。https://gitee.com/cxasm/notepad--/releases
notepad3  断剑留痕修改版  只需Notepad3.exe 与ini 配置两个文件;约4.5M。原作者版更新慢些https://github.com/rizonesoft/Notepad3/releases
notepad4  原Notepad2,现已升更Notepad4, 也是exe与ini 两个文件即可,约2.9M。https://github.com/zufuliu/notepad4/releases

目前个人知道的,觉得小巧,方便,好用的就是Notepad3、Notepad4 两个。

网友:
我一直使用UltraEdit,要小点的可以找早期的版本。

网友:
notepad或者SweetScape 010 Editor或者sublime text

网友:
notepad--、sublime text都可以啊

网友:
用了好久的NotePad2了...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免安装版本

原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tepad2_HD_zh-Hans_x64
这个还行,但是也有notepad3 ,我试过,觉得2好用点
不是重度用户,仅供参考

我试试,主要就是需要字体颜色自动区分和缩进这两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VS Code更好用啊,你可以装这个,功能更强大,otepad++也不是不能用,低版本的还是可以用的,这个软件就是不更新 ...

这个肯定好用,就是有点大,平时看点简单的代码啥的不需要这么复杂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用的是--即notepad--
https://gitee.com/cxasm/notepad--

我去试试,这类小众软件没有人推荐真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PE里面提取一个修改版的,没更新,没版权,能用。

折腾PE修改惨淡文件什么的都用这玩意。 ...

单纯不爽这作者而已

楼主:
这……linux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