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万利达音响

楼主(2024-08-25):
这个万利达平时就上课用一下,这个暑假后开机无声,贴近喇叭听一点声音也没有,以前也修改同样的现象是喇叭烧了,拆开一测果然是喇叭烧了,喇叭的基本信息没有,估计质量很差的那种吧,换上一个从废品站拆回来的4欧30瓦的喇叭,熟悉的声音又来了……欢迎使用万利达音响。把喇叭拆开,白白的铝线圈,知道为什么无缘无故就坏了的原因了……

网友A:
喇叭与功放w数得匹配

网友:
喇叭是不是换大不换小

网友:
楼主是老师吗

网友:
看样子是小型扩音器,同轴喇叭,音质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与功放w数得匹配

平时就话筒用,从来不播放音乐,匹不匹配无所谓

网友:
不奇怪,多数是线圈出线随时间振动断的,也就是纸盆那。

网友B:
铝线圈相比铜线圈,耐用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
看喇叭做工还不错。

网友:
喇叭音圈既或是铝线,也不至于短命啊?看机子的结构,功率也不会太大,烧喇叭可能还另有原因?音频电流不纯,含有大量的直流

网友C:
偶修了三十年的机器,从来没遇到过喇叭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线圈相比铜线圈,耐用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铝线圈质量轻

网友:
喇叭还有铝线圈的?生产商家也太坏了

网友D:
喇叭坏的不多啊,我修理到现在,除了年代久远线霉断的还没有见到损坏的,找下有没有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坏的不多啊,我修理到现在,除了年代久远线霉断的还没有见到损坏的,找下有没有其他原因。 ...

喇叭用铝线圈,氧化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修了三十年的机器,从来没遇到过喇叭坏

大品牌的肯定不会喇叭坏,山寨喇叭用铝线很容易氧化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用铝线圈,氧化断线了

是呀,铝的是比较坑。

网友:
我靠,这点儿线还用铝了,第一次听说遇到!

网友:
碰磁了,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
身经百战的广场舞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