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蜂鸣器电阻多少?

楼主(2024-08-25):
电脑不亮了,打开看,没有蜂鸣器,想听听啥动静,买了一个,把硬盘、显卡、内存都拔了,插上蜂鸣器还是不响,量了一下12欧,正常吗?

网友A:
正常,8欧-32欧的都能用。你内存都拔了,他还能响么?无内存或坏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
正常的,蜂鸣器就像小喇叭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8欧-32欧的都能用。你内存都拔了,他还能响么?无内存或坏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声音的。 ...

主机内部其他部件正常的情况下,拔掉内存,蜂鸣器肯定会响。

楼主:
谢谢指点。我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8欧-32欧的都能用。你内存都拔了,他还能响么?无内存或坏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声音的。 ...

看样子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
蜂鸣器分有源和无源,12欧是无源的,主板有可能适配的是有源的呢

网友:
有的主板BIOS里关了就不响了

网友:
蜂鸣器就是一个小喇叭,只要阻值不是无穷大就不会坏。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坏了?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网友:
现在的主板是不是取消了蜂鸣器,拆了好几款都没有这玩意儿。

网友:
有的主板带蜂鸣器,但一般都是机箱带蜂鸣器和各种开机重启线,现在有的机箱估计省略了蜂鸣器

网友:
主板坏了,我以前试过,单主板+电源,蜂鸣器会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机内部其他部件正常的情况下,拔掉内存,蜂鸣器肯定会响。

谢谢指正! 找了块主板(G31)试了下,没有内存的情况下确实能报警。是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