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防反接电路分析

楼主(2024-08-25):
老的60V5A可调限流电源由于有时把限流调到特别小后没调回正常值,这样造成再次使用时电压输出低很多(限流的原因)。等去调限流就会突然上升到电位器实际设定的电压值,从而造成原件过压烧掉就想去弄一个新电源。粗略看了一下,选了睿登DPS5005可调模块+48V4A开关电源的方案,本来对DCDC模块不太感冒主要是普通DCDC模块稍不注意就会烧掉,选5005主要是碰到比较便宜而且电压电流是4位显示,等外壳的时候看到汇安达3D打印在试他的电源的时候无意间把18650电池接反了造成电源烧件,才想起来需要加电池防反接电路,研究了一番,不是太复杂就是不理想,难点是需要在2-45V的宽范围内可用(虽然高电压实际用不到但是毕竟电源可能输出高电压,所以还是要能在45V先可用),后来受一款0-120V电压表的2个三极管的供电电路启发,决定用复合三极管+继电器的双电源方案,这样就起送实现宽电压可用了。电路如图:

经过实验可用,电池反接继电器不吸合,正接才会吸和。只是接上电池后继电器就会一直吸和即使移除电池,也就失去了再次防反接作用,需要断电才释放,能不是做到电池移除自动释放没时间研究了。

网友(2025-01-16):
这个防反接电路很实用啊

网友A:
驱动管不要用达林顿管方式,用普通三极管,比如3DG12,驱动电流按1ma计算,把电容去掉

楼主(2025-04-16):
引用 网友A:
驱动管不要用达林顿管方式,用普通三极管,比如3DG12,驱动电流按1ma计算,把电容去掉 ...

电容好像不能去掉,忘了为什么,用达林顿管是为了实现3-45V的宽电压范围可用。

网友:
电容并个电阻

网友:
现在又很多防反接的方案,这个电路还可以改改

网友B:
我是淘宝买了理想二极管串接。

网友:
需要检测电流才能实现你的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淘宝买了理想二极管串接。

二极管不能防电池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