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特富龙塑料吧

楼主(2024-08-25):
重量很大,特氟龙密度大于2,而一般塑料密度1左右

网友A:
特氟龙那么贵,这么大一块可得好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氟龙那么贵,这么大一块可得好多钱

贵吗,哈哈哈

网友B:
想要识别很简单
打火机烧下
另外,通用名词写错了
科慕公司Teflon(特氟龙)商标主要使用在以下几种产品上:PTFE、FEP、PFA、ETFE、AF、NXT、FFR。
PTFE:PTFE(聚四氟乙烯)不粘涂料可以在260℃连续使用,具有最高使用温度290-300℃,极低的摩擦系数、良好的耐磨性以及极好的化学稳定性。
FEP:FEP(氟化乙烯丙烯树脂)不粘涂料在烘烤时熔融流动形成无孔薄膜,具有卓越的化学稳定性、极好的不粘特性,最高使用温度为200℃。
PFA:PFA(全氟烷氧基树脂)不粘涂料与FEP一样在烘烤时熔融流动形成无孔薄膜。PFA的优点是具有更高的连续使用温度260℃,更强的刚韧度,特别适合使用在高温条件下防粘和耐化学性使用领域。

网友:
看样子像POM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识别很简单
打火机烧下
另外,通用名词写错了

高温下产生致癌物资

楼主:
不是吧,这东西很好剪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这东西很好剪切

可能是其它材料,烙铁250度往上怼,能融化的就不是特富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其它材料,烙铁250度往上怼,能融化的就不是特富龙。

烙铁250度往上怼

网友:
就撩上来这么两块东西,就让人猜是什么东西,太难了!

网友:
能代替绝缘材料吗?不知有薄的没。

网友:
同时和铝线刮点屑,两者混合,能点燃呲一下烧完的就是特氟龙,只缓慢熔化不能一下子烧完的就肯定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