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相机对应的1/4螺孔该用哪种丝锥攻丝?

楼主(2024-08-25):
想把一个塑料件固定到相机架子上,
需要在塑料件上打孔和攻丝,

网上可以找到很多丝锥,但都是M5、M6……之类的丝锥,
为何找不到1/4螺孔对应的丝锥

哪里可以找到相机螺孔对应的丝锥呢?

网友:
这种应当用1/4-20丝锥,淘宝很多的,这家价格还可以,券后6.5元包邮。不过担心你在塑料上攻丝,塑料的强度不够,把相机摔了就划不来了,起码在铝或铜上攻丝强度才有保证。

网友:
巧了,我刚制作了一个赤道仪,不建议你直接攻丝,可以先购买这个螺丝嵌入到塑料件中,这样强度才有保障

网友:
这个淘宝很多,

网友:
你搜索的关键词不对,要搜索英制丝锥,找到后进去找1/4 - 20的型号。

网友:
这个是英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