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红外遥控客厅吸顶灯LED驱动电源,遇到无型号8脚芯片

楼主(2024-08-25):
名牌

就是挨着红外接收二级管的八脚,旁边的小电解电容实测有5.2V的电压!感觉是它坏了!

网友A:
单片机不容易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容易坏的吧?

4个非隔离驱动不能全坏吧!可它就是都不亮,灯板确认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4个非隔离驱动不能全坏吧!可它就是都不亮,灯板确认没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遥控接收红外管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遥控接收红外管坏了呢?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试之前先确认你的遥控器是好的,用手机摄像头看一下按下去的时候发射灯亮不亮

网友:
LED灯板的驱动看着不 错

网友:
回路全不着,问题是在公共通道上,是得先查遥控。

网友:
电感和驱动芯片排列的挺整齐的。

网友:
那个八脚的芯片应该是像NE5534(单运放或)4558(双运放)之类新的运算放大器吧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是红外遥控的驱动芯片,应该是一个单片机,它的供电是那几个并串联的电阻降压得到的,发热挺高,连阻容降压都不舍得,我的驱动就是这个芯片坏了,直接拆掉这个芯片,把那几个恒流芯片的使能引脚直接拉高,保持常亮,我就是这么做的,不用遥控了,当然有条件换这个芯片最好,但是是不是还需要写入什么单片机数据之类的我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是红外遥控的驱动芯片,应该是一个单片机,它的供电是那几个并串联的电阻降压得到的,发热挺高 ...

开关降压恒流驱动挺好,单片机用电阻降压供电太坑,应该也用开关电源降压。

网友A:
撸主找到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找到问题了吗?

有一个替代的先装上了,坏的还没来的及研究,这几天有点忙!

网友C:
1、这种电路一般情况下不使用遥控器也能开关灯,所以目前的故障现象同遥控器无关,排除遥控器故障。
2、那个芯片大概率是单片机,这个无法直接替换,按照上面网友说的找到单片机输出控制引脚直接接高电平或低电平让它常亮吧。
3、如果找到控制引脚可以让它常亮,如果希望保留遥控功能就可以自己去网上买个那种多路控制器进行遥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种电路一般情况下不使用遥控器也能开关灯,所以目前的故障现象同遥控器无关,排除遥控器故障。
2、那 ...

如果是你分析的这种情况就是BP2958的问题啦

网友:
这个是红外遥控吗?如果是红外遥控应该有一个接收头,按照先易后难的方式首先检查单片机和红外头的电源,是否有5V或3.3V的电压,然后更换接收头,还不行就按照我上面说的办法吧。

这个是连接220V电源的,维修时如果没有隔离电源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你分析的这种情况就是BP2958的问题啦

应该不是,四个同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还是怀疑公共部分,特别是单片机这部分。红外接收头损坏可以先不考虑,因为一般都是不需要遥控器也可以开关灯的,遥控器增加了调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四个同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还是怀疑公共部分,特别是单片机这部分。红外接收头损坏可以先不考 ...

5V电压有,重点就是8脚芯片和红外接收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