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开水壶 SWF17E26A

楼主(2024-08-25):
一般人拆开水壶都是从底下三个螺丝开始的,这款不是的。

拆这三颗螺丝并不能拿下底座,我也是被误导了、

要从手柄处开始,撬开底部的卡扣,拿下手柄外壳
看到四颗螺丝,拆之。

不锈钢的装饰圈也拿掉(后来发现可能不拿掉也行)上图中的卡扣看见了没?三个,一一撬开。底座就可以拿下来了。

这个开水壶的故障现象是开关按不下去,拆开就看见了上图的螺丝松了,顶住了透明的这个塑料杠杆导致按不下去。

修好!复原,完美!一分钱没花!

网友:
各厂家的烧水壶的底座结构大同小异,区别可能在用料上

网友A:
加热盘真新啊

楼主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家里有个类似的,时间久了,水汽进到LED里面,不亮了,水垢多了,慢慢有点漏水

网友B:
说实话,苏泊尔的这个结构还是相当厉害的,家里在用,用了三年了还没坏,比以往那种用一年半载的强多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不错,电工们价值可好发挖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苏泊尔的这个结构还是相当厉害的,家里在用,用了三年了还没坏,比以往那种用一年半载的强多了。 ...

玻璃壶体不碰坏的话就没问题,温控器还是strix的,用料不错!

网友:
居然不按套路出牌,苏泊尔,你太坏了

网友C:
搭车求问一下,这种底部开关和壶把上的开关,哪一种更耐用?

网友:
英国的温控器很耐用,2007年买的同牌子还在服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搭车求问一下,这种底部开关和壶把上的开关,哪一种更耐用?

应该是底部开关的更耐用,底部开关也有沸腾蒸气导流气道、但开关不易凝水而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搭车求问一下,这种底部开关和壶把上的开关,哪一种更耐用?

底部开关的耐用,坏了就得换整个温控器,成本高;上开关的容易坏,但更换简单,开关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底部开关的更耐用,底部开关也有沸腾蒸气导流气道、但开关不易凝水而损坏。 ...

感谢指教。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底部开关的耐用,坏了就得换整个温控器,成本高;上开关的容易坏,但更换简单,开关成本低 ...

感谢指教。谢谢您。

网友:
这样壶的开关坏了不好修,整体换还挺贵。

网友:
玻璃透明也蛮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盘真新啊

楼主用了多长时间

加热盘新说明水质好

网友(2025-06-27):
这玩意不好用!机械开关的容易坏,然后那一圈透明的导光圈也容易裂开,体验很差。估计用的是PS材料,很脆,裂开之后就要换感觉很垃圾。。。加点钱上米家触摸开关的比这个体验好很多。机械开关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