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车改装一般是改装哪些地方?

楼主(2024-08-25):
电瓶车改装的难度大么?

有办法把普通电瓶车,改造成一辆十分强大的智能车子么

网友A:
你只要肯出钱,1500瓦电机改起,大倍率锂电改起。
控制器和锂电控制板做大了为了调试,本身都是蓝牙智能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
只要你想整 有资金 车架子都能给你做成不锈钢的

网友:
无聊就去搬砖,强身健体还可以赚钱

网友C:
需要装一个保持平衡的陀螺仪

网友D:
改装车严禁上路

网友:
加一个中控显示屏

网友:
最近9号挺火的。

网友:
改?除了颜色,一切改装都是非法的,你说呢

网友:
最基本改装,把锁换了,改指纹和NFC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装车严禁上路

加装个手机支架总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装一个保持平衡的陀螺仪

又不是平衡车,电瓶车要陀螺仪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
只要你想整 有资金 车架子都能给你做成不锈钢的

车架子默认是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肯出钱,1500瓦电机改起,大倍率锂电改起。
控制器和锂电控制板做大了为了调试,本身都是蓝牙智能的 ...

电瓶车控制板蓝牙有什么用?

网友:
电瓶车改智能有啥用呢?车头仪表盘改个10寸平板拿来开导航?再加一堆喇叭顺便炸街?有必要么?你是不怕偷是吧

网友:
改它干嘛,费钱效果还不好。

网友:
控制器,电机,平叉 轮胎 三星柱?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瓶车控制板蓝牙有什么用?

1.选择霍尔,超大功率电机常常有多套霍尔,可以在控制器上手动选择。
2.实时调整限制转速和限制电流。
3.APP上可以根据上传数据显示仪表内容,这等于可以无线外接仪表。

网友:
除了车架,基本上都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