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优益Yoice (Y-DZG1)电煮锅

楼主(2024-08-25):
说个题外话---(这句是后补的)。我很纳闷,我前后发了两个帖子,这个帖子能上首页,为什么另一个帖子(连夜修嵌入式LED平板灯(欧派至尊R  JL-PS 30X3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292&fromuid=473544)上不来呢,问过睦版,他说跟收藏和点赞有关,我后来的帖子也有收藏和点赞呀,为什么就一个能上首页而后边这个不能上呢?

老婆拿来一电煮锅,说指示灯亮就是不是加热,根据这一情况,首先想到的就是加热盘的问题了,要么是线断了,要么就是加热盘内部断路了。要是加热盘断路,那这锅就判死刑了,但无论如何得拆开看看才能下结论。

开拆,看照片说话。

小小的电煮锅,家里人少的时候用它挺方便的

优益牌

商标参数

4颗螺丝取下

没想到竟然底壳拆不掉,原来商标下边藏着一颗

底部接线

插接方式,维修方便

经测量,发热盘是好的,竟然是开关的问题,因为指示灯亮,所以开始时就没怀疑它

还用了热熔胶固定

还好,没费太大劲卸下了。

拆开开关看看

锈得不轻

推杆也有锈

看着是中间端子脱出不少

可以按下去

手头没有这种开关备件,怎么办,那就修开关吧,打磨

加胶加固,不让端子脱出

上小电磨打磨

把里边静触点也打磨一下

试机

冒泡了,正在加热。

可能会有朋友说买新的吧,在你说之前已经拍下了。0元购哟

忘了说原因,现在补上:因为中间端子脱出,造成推杆弹簧长度不够,动静点压力太小,加上有锈接触不良,形成恶性循环,触点发热,端子在推杆弹簧的作用下顶出,越出压力越小,接触越不好,发热越大,脱出越多,最终导致动静点不通电。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GDP痛失30¥

网友:
加热盘比较耐烧,只要有保护,遇见加热盘被烧坏还是挺难的事情

网友A:
焊接剂是什么高科技吗?

网友:
最近上数码网站图片都打不开光转圈咋回事,请教。

网友:
有朋友会说买新的吧,已经拍下了

一个怎么够,多拍几个留着换

网友B:
嗯嗯,大电流触点就是容易发热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煮锅,煮鸡蛋用的最多,配上计时器煮鸡蛋用,偶尔煮煮方便面。

网友:
打磨清理这才叫修理,修好先对付着,等下次坏了再换新开关!就怕到是找不到开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大电流触点就是容易发热

估计 有水,流进开关里了

网友:
就是电炉子啊

网友:
这种开关价格略高了,换长方形的

网友:
开关想要退休了,被修修补补用胶一固定退休延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剂是什么高科技吗?

那东西呲啦一下一股酸味。

网友:
里面真简单

网友:
这开关是个消耗品,使用有一定的时间限度,里面材料尤其是触点用得好(全铜的)使用时间长些,合金或铁质1的相对用的时间短些。鼓励楼主勤俭节约的精神与动手能力

网友:
这种东西,只要加热盘不坏,均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剂是什么高科技吗?

高手轻松修复

网友:
修修可以,看开关质量还可以

网友:
修开关而不是换开关,真正的维修,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