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Type-C转3.5耳机转换器

楼主(2024-08-25):
买手机赠送的耳机转换器

耳机插孔内边的触点

插在Mate 60手机上,显示“本产品USB Type-c 接口仅支持数字音频设备”,拆解看看这款转换器内置有没有DAC解码芯片。

这款转换器做工不错,Type-c 接口用金属包裹,这是去掉金属包裹的样子

Type-c 接口丝印有GND、DET、N/A、R+、L+等标识

2020年制造的

尽量想把丝印拍的清楚些

Type-c 接口看不到DAC解码芯片,只是将耳机和麦克风通过转换器直接连接到Type-c 接口的Dn1、Dp1、SBU1、SBU2等功能端。

3.5mm音频输入口转Type-C端口,是将USB接口用来传输模拟音频信号,耳机信号连接到Dn1、Dp1引脚,MIC信号连接在SBU引脚上。转换器插上有线耳机,就把CC引脚和VCONN连接到地,手机会识别为音频模式,即可通过Type-C端口将模拟音频直接进行输入输出。
参考:《细谈Type-C、PD原理》

将引线重新焊接

在鼎桥手机(支持模拟音频输入输出)上试,耳机和话筒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我以为是小尾巴呢

网友:
这是直通的

楼主你的mate60 需要带芯片的转接

网友:
这个不带解码,便宜的几乎都不带解码,估计那种几十块的有

网友:
现在新出的手机应该不需要带解码器的耳机了。

网友:
买手机时也带了一个这样的转换器用于接耳机,自从买了蓝牙耳机后就没再使用了。

网友:
看用料绝对是大厂生产

网友:
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应该出自大厂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大厂产品

网友:
这个没有芯片转换?模拟耳机怎么办?

网友:
做工是相当不错

网友:
用小尾巴,还是用蓝牙。。。

网友:
小米的10块 估计也是直连。
小尾巴带芯片估计都要3-50块以上

网友:
之前很想弄一个这样类似的转接口,看看了解下,不需要解码的感觉才好

网友:
之前的手机也是不支持直通的Type-C转音频

网友:
没芯片,用处不大

网友:
便宜的估计都是这样的。

网友:
真舍得拆,没芯片,协议太多

网友:
没看到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