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威力XQB60洗衣机不能脱水,之前是异响

楼主(2024-08-25):
之前脱水跟开飞机一样巨响,没管他,用了半个月,现在彻坏了,现象是马达转,桶不转,电机发烫。
用手把牵引开关打到脱水位置,转动桶的阻大很大,马达带不动。感觉就是刹车没有松开一样。这个要换离合器吗?

网友A:
看上去也没有很老的机器啊,怎么就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也没有很老的机器啊,怎么就坏掉了

用了8年了,也算老了吧。

网友:
去搜着家电维修视频对照,好像是抱匝可以调的

网友:
看上去里面不算太旧吧。

网友B:
测一下马达电容的容量还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马达电容的容量还有多少?

马达转,桶卡死,只能皮带打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转,桶卡死,只能皮带打滑。

是不是皮带老化打滑啊?换皮带?

网友:
换离合里面的齿轮和抱簧,几元钱

网友:
闸抱死了没打开

网友:
应该是离合器坏了,换离合器弹簧如果还不行,直接换离合器总成

网友C:
用手转一下空桶,很紧的话看看钢丝闸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D:
抱紧(刹车)组件坏了,以前修过。先测松驰、抱紧的电信号是否输送过来?并听声音,然后再仔细观察机械传动部分是否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紧(刹车)组件坏了,以前修过。先测松驰、抱紧的电信号是否输送过来?并听声音,然后再仔细观察机械传动 ...

之前是脱水异常,网上一搜说是轴承坏了,没管他,现在不会是轴承卡死了吧,导致桶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转一下空桶,很紧的话看看钢丝闸线是不是断了,

放开刹车。还是转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开刹车。还是转不动。

那有可能轴承挂了

网友:
应该是离合器坏了

网友:
只有拆开了看喽

网友:
换抱簧能好就继续用,不好就换个新机器吧

网友:
把刹车拉线松开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