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防反接智能夹

楼主(2024-08-25):
(图片)

网友:
看样子就不便宜,多一个设备多出好几份损耗!

网友:
科技年代,品种越玩越多。

网友:
楼主这个好

用了大继电器

网友:
防反接的,耗电吧

网友:
这小继电器能达到70A

网友A:
70A的继电器不够用吧。

网友:
正品低压继电器70A小意思。

网友:
以前有个应急电源的线就是这种,可是不能正常启动,将它剪掉短接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A的继电器不够用吧。

车上电池不是完全耗尽的情况下70A完全够用

网友:
有个线圈呢

网友:
这个用芯片了,其实继电器线圈串一个二极管,正负接错了不吸合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
我手上这样的防反接夹子,继电器吸合后,再脱开,再吸合,每吸合三秒脱开一秒,反正挺坑的,据说好像这样的产品都这样

网友:
MOS管都舍不得用

网友:
还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有蜂鸣器,接反了会叫?

网友:
这样的产品都这样

网友:
这个按钮一按
是不是会滴一声
还是会boom一声

网友:
谢谢分享,这做工......mos管没用焊锡浸润线路增加导电率......都不用!整了个继电器

网友:
这个夹子很高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