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Y7000电源不能通电

楼主(2024-08-25):
联想拯救者的质量真一般,家人的Y7000,2018年的,整个机子松松跨跨的,忽然不能通电了,用电池还能开机,
拆了发现有2个电容和4508NH有点烧焦了,网上买了个4508NH还没到,请问更换了还要注意哪里?业余爱好者求助。
去维修可能要100-200,自已先搞下。。。

网友:
估计还有其它地方看不到

网友A:
好运气的话,换了个MOS管就可以,不过通常可能有其他问题,如电源芯片等,要慢慢测量吧

网友:
得跑线呢,光凭眼睛看估计很难修好啊

网友:
这个还是去找个专业的修吧。

网友B:
看起来是MOS管控制脚线路短路了,估计mos和上级线路都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MOS管控制脚线路短路了,估计mos和上级线路都有问题了

拿去本地修了,背面电路板有个地方烧断了,修了近2个小时,修复了可以通电,但充不了电,搞了一会不久又烧了,结果开不不了机,就放在店里修,搞了一周还修不好,只用插电用,不充电,只能取了回来,还花了100百,可能有暗伤了,看来要寄到广州或深圳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运气的话,换了个MOS管就可以,不过通常可能有其他问题,如电源芯片等,要慢慢测量吧 ...

mos管没换,不知有没坏,感觉是被旁边电容烧黑的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小新,也是供电芯片烧了,放在维修点修,半年了没修好。索性不修了,要用电脑,买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