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电力监测仪:SZBJ BM2009

楼主(2024-08-25):
新到的按破烂来的

背面图

拆开图。

细节一。

细节二。

细节三。
顺便问一下这玩意怎么复位

楼主:
这是线路板详细图

网友:
做工还行啊。。

网友:
里面简单啊。

网友:
复位?什么复位?是累计电量清零吗,选中那个界面,长摁确定或者设置,或者先进设置有那个选项,然后摁这两个试试,没有这款,瞎猜的

网友:
滨江表

还阔以

网友:
检流电阻看着很壮实啊。

网友:
成本降低了,不用线圈隔离式的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累计容量在单片机里记忆不好弄。我买过带时控高配版,1年后单片机坏掉。

网友:
做工不错的啊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电容压降的。采样电阻比当前市场上30几块钱的要好

网友:
装起来吃灰

网友:
深圳滨江?有点眼熟

网友:
质量不错,不是牛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