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欧普 MT-HY03T-299 opple台灯 4000k

楼主(2024-08-25):
欧普 MT-HY03T-299不亮,掰开看看。

4000K色温,我阅读时最喜欢的色温。

里面两个板,一个驱动,一个触摸控制板。

实际测量了一下,灯板是3串结构,9V左右。驱动板是降压设计,另外一路DCDC提供3.3V电压给控制板。输入还接了一个磁环的共模电感。

驱动板背面

控制板上似乎留了一个8266的位置。

不亮的原因挺简单,PWM线断掉了。
被热熔胶挡住,挺隐蔽,测驱动芯片控制脚没有波形,回查发现的。

实测最低功率0.5w左右,最高功率11W。

关灯后待机功耗越0.1W(直流端)

点亮了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A:
是老五家买的吗,这个显色只有80,灯珠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老五家买的吗,这个显色只有80,灯珠不太行。

高人!!是的

网友B:
两块板子是固定的,线断应该是出厂就没焊好,只是接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板子是固定的,线断应该是出厂就没焊好,只是接触而已。

认同!大概率是这样的。

楼主:
驱动使用的通泰TTP933-GG5LED台灯恒流驱动IC,丝印933-G

网友:
做工可以,功率也够,色温和亮度也够。

网友C:
看样子不错的,链接发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不错的,链接发个来

MT-HY03T-299
用这个关键词可以搜到。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啊

网友:
看样子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T-HY03T-299
用这个关键词可以搜到。

谢谢啦,找到啦

网友:
功率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