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各位高手大神?晨州岛数显热风枪,怎么改造成调风量的拆焊风枪?

楼主(2024-08-25):
晨州岛数显热风枪,怎么改造成调风量的拆焊风枪?

装修买的数显热风枪,想改成焊接和拆焊用,

但是没发现明细的温度检测电路,唯一的一个·可能是温度检测电路的地方,

还怀疑是芯片重启电路,或者过零检测电路,

内部结构长这样,如下图

上图,很简单,单片机都是直接用电阻和电热丝降压供电,

上图,主要调温供电电路,主发热丝靠可控硅控制

细节

上图,细节2

全部电路

上图,控制温度和液晶显示的单片机。

上图,我自己爬的电路图爬了大半天

我的思路是用可控硅调压器改电机电压,或者可控硅调压板旁路电机的电流,
又担心影响了单片机检测温度的准确性。

有大神教下大概要怎么改吗,

电子小白,喜欢折腾。。

网友A:
电机跟发热丝串联的话没法单独调温度和风量吧,除非加个独立的可调电源给风扇供电调风量,发热丝由原来的可控硅条件

网友B:
的确是折腾,其实买个成品也不贵,特别买个二手更便宜

网友:
不如直接买个二手的

网友:
闲鱼买个二手呢

网友C:
这种焊塑料的就别改了,不好改。下这个功夫还不如买个专业干这个的,二手也不贵

网友:
吹热缩膜的改来吹芯片?不如淘个二手的专业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跟发热丝串联的话没法单独调温度和风量吧,除非加个独立的可调电源给风扇供电调风量,发热丝由原来的可 ...

发热丝有2根,小功率的大电阻的,和电机相连。我也想过你这套方案,那样搞或者原本的温度检测功能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折腾,其实买个成品也不贵,特别买个二手更便宜

是啊,就是折腾,想要了解一些没用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diy讨论帖

希望大家各抒己见。。我好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焊塑料的就别改了,不好改。下这个功夫还不如买个专业干这个的,二手也不贵 ...

嗯,偶尔喜欢diy罢了,主要是我还是不太懂它是怎么检测温度,所以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是啊,主要是不太理解,单片机是怎么测电热丝的电阻?

网友:
我也买了个他家的二合一焊台,感觉挺Low的。

网友:
要改的话还得大改,弄套936控制电路就行了,原理一样的

网友:
串联一个调压可控硅在风机旁边应该不会影响加热丝电路 不过风机是接在整流桥上的 可控硅这电路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工作 供参考

网友:
想到了 整流桥直流脉动电 改成单向可控硅就行了

网友:
另外 这种没有温度检测的属于开环控制 温度是靠检测电流推算出来的 不一定准确

网友:
要不试试线性电流调节?用13005等三极管调节电机电流?
不过低速下三极管会承载很高的功率,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