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固态硬盘开卡的通道与闪存的对应关系?

楼主(2024-08-25):
一固态硬盘SM2246XT主控,闪存一共4贴,正面(主控面)是F11和F31两颗,背面是F01和F21两颗,现重新开卡检测闪存ID是下图中的情况。大家一起探究哪个颗粒虚焊导致这种问题,以揭示通道与颗粒的对应关系!

网友A:
如果是四贴的话,我更怀疑是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四贴的话,我更怀疑是主控。

主控已重植过  没毛病

网友:
这么整整齐齐的乱码id…感觉不像是颗粒虚焊。

网友:
是不是其中一片颗粒彻底炸了

网友:
颗粒一个个边拆边看不就知了

网友:
确认主控没问题,那有可能是f01

网友B:
连正面和反面都没搞清楚,正面才是f01

网友:
看不懂了,也很好奇这个是怎么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正面和反面都没搞清楚,正面才是f01

我理解是主控这一面是正面   这样的话  上颗粒就是先焊背面  可能和你的说法不一致

网友B:
应该就是f01和f31,应先保证Rce跳线调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f01和f31,应先保证Rce跳线调对

嗯   跳线是1 3 5 7 没错的

楼主(2024-09-24):
我把4片闪存全部拆下重植了,已经OK,现在把按顺序贴上每上一片闪存后的ID识别情况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对别人有点帮助,少走弯路!
贴F01的ID识别情况:

贴F01+F21的ID识别情况:

贴F01+F21+F11的ID识别情况:

贴F01+F21+F11+F31的ID识别情况:

网友B:
好像不太对,贴闪存后还要调整对应的Rce跳线
比如只贴f01, 楼主显示的id分布,是不对称的,这个应该开不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太对,贴闪存后还要调整对应的Rce跳线
比如只贴f01, 楼主显示的id分布,是不对称的,这个应该开不了 ...

这个固态本来就是240G的4贴没动过跳线,并不是你认为的每个通道对应一个闪存,厂方软件识别的结果没毛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固态本来就是240G的4贴没动过跳线,并不是你认为的每个通道对应一个闪存,厂方软件识别的结果没毛病 ...

你根本就没有看懂那个图表
原机240G的4贴没动过跳线,这个没毛病,因为原来已经调整好了,但当只贴一个闪存的时候,就必须调整跳线,把在通道1的移到通道0去,并不是你以为永远在固定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根本就没有看懂那个图表
原机240G的4贴没动过跳线,这个没毛病,因为原来已经调整好了,但当只贴一个闪 ...

我贴上去的是4片闪存  没必要每贴一个去动一下跳线   反正弄好了就行   不干放屁脱裤的事

楼主:
看了SM2246XT的跳线图,贴4片4CE的闪存是跳RCE1/RCE3/RCE5/RCE7没错的,用sm2246XT_MPTool_P0426A开好了(其他版本的软件各种报错),花了几个小时跑了两个圈没毛病(USB2.0转接板只能这个速度了),已经分好区做好系统盘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