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CV1-8B 2246EN ngff 罕见BUG:直插m2会接进ROM ,转接卡不会,解决方案如下

楼主(2024-08-25):
建兴的CV1-8B板子,用这种SATA转ngff的转接板开卡一切顺利
但是,直接插到Intel NUC8i5的M2插槽中,就只看到1G的分区:显然是硬盘因为某种原因自动进入了ROM模式。
后来我尝试着去看了看引脚定义

翻到背面,

这样就搞定了!!!!

后记: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也不知道是问题出在硬盘布线上还是电脑这边,网上也没找到这种案例和解决方案。解决起来倒是不难。

网友:
估计还是厂家的定义和M2的定义冲突了导致的?

网友:
查了一下两个pin在M.2 B-key中的定义:Reserved for MFG Data/Reserved for MFG Clock。看来是保留脚,这个MFG是什么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猜测可能是某种调试接口,既然可以进ROM,说明是和主控也就是SM2246EN连接的。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感谢感谢!

网友:
不错,有研究精神!!

网友:
学习了!这个板子的tog是哪一个请教!

网友:
这个板子的TOG是哪个?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