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AMK打气泵求助

楼主(2024-08-25):
前几日没事,撸了一个二手的AMK气泵,拆开看了,感觉电机没事,就是有一个轴承坏了。有知道这个轴承型号的吗、求助。

就是这个活塞上的,画红圈的这是一个轴承,内套磨坏了,外套也看不到型号,也拆不下来,不知道型号,有知道的吗?

这个是整体,也不知道哪个是型号,用在什么车的上。都不知道去哪搜。
坛了里的高手给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
必须拆下来啊,拆不下来你买到了轴承怎么装上去呢?

网友:
一般轴承型号在侧盖上面,一般由4位数字表示内外径和厚度+后面字母表示橡胶盖还是铁盖,所以你用游标卡尺测一下外圈外径和内圈内径,然后搜轴承型号对照表,自己核对,轴承型号的数字不是标的实际尺寸,只是代表某个尺寸的代号

网友:
先清里干净,看看有没有轴承代号,如果没有用卡尺测量轴承内外径和厚度,去卖轴承的问问就好了。

网友:
这个泵看着好像挺结实的

网友:
不象是标准件。。

网友A:
这种也买二手的?19块买的  用了8年还没坏。每年使用还不到一次。这种也买二手的?19块买的  用了8年还没坏。每年使用还不到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买二手的?19块买的  用了8年还没坏。每年使用还不到一次。这种也买二手的?19块买的  用了8年还没坏 ...

amk强劲很多,做木工的能用,当然车上应急用的确10几块的就足够

网友:
这泵不便宜,以前想入手该车用打气泵,最后还是放弃了,不如买质量好的品牌打气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买二手的?19块买的  用了8年还没坏。每年使用还不到一次。这种也买二手的?19块买的  用了8年还没坏 ...

这个泵轻松20个压,是原来宝马或者路虎上空气悬挂上的泵头,给轮胎打气非常的快。
二手打黑都要100多,全新的2000多元,和你说的19块钱的30单杠泵头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找个卖轴承的店,让老板找就行 了,多省事

网友:
这是汽车空气悬挂上的吧。估计不是标准件,很难买到。

网友:
这个气泵很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泵轻松20个压,是原来宝马或者路虎上空气悬挂上的泵头,给轮胎打气非常的快。
二手打黑都要100多,全 ...

想多了,19买不到30缸的,25缸都买不到,顶多19缸

楼主:
解决了,后来费了好大劲,拆下来了,轴承套都断了,也没有发现型号,专门买了个卡尺,量外径26,内径9宽8,nsk有629zz型号的,去买了,没有这个牌子的,买了哈尔滨,4元一个,买两,备份一个。万一装的时候砸坏了还有得换。正好买了轴承去修车,修车那有一个铜棒,用这个装轴承太好了,就借人家东西把轴承装上了,回家后组装上,可以打气了,压力能到2mpa。

楼主:
这个气泵设计很好,有两个缸,一个大的一个小的,空气吸进来,大缸先初步压缩,然后进去小缸,再压缩。就是电流比较大,15安根本不够用,用电池,估计有30-40安,时间长了电机热的厉害。这个是150买二手坏的。

网友:
这个买个很便宜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后来费了好大劲,拆下来了,轴承套都断了,也没有发现型号,专门买了个卡尺,量外径26,内径9宽8, ...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又得一样利器!

网友:
AMK打气泵能连续运行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