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制维修插座的经验和问题

楼主(2024-08-25):
2024年月25日
看到有坛友晒出自制的维修插座,触动了埋藏心底好久的欲望,决定自己也做一个,实际自己的维修量不大,几乎要吃灰,这个不重要。

布局有点不合理,灯座与漏保太近,刚好不碍事吧。

这是借鉴坛友的帖子买的带保险和电源指示灯的座,直观

灯座的线有点短,导致有个塑料件没按上,不影响,灯座是插线是的,4个孔,在这里用正好安4根线

之前买的4.8mm的插拔式接线冷压端子终于有了去处
-------------------
在使用每天的签到红包和攒满元宝兑换奖励后花费约22元,详细如下:

F系列ABS塑料防水盒户外防水接线 200X120X75   (4.75元)

德力西DZ47sLES小型C型漏电保护断路器 2p  (1.52元)
空开暗装DZ47系列断路器扣式支架  (1.6元)

FURTHEA 10A黑电源插座 ( 0.71元)

卡式品字三合一插座 (1.4元)

YVE7-B交流检测AC90-380v/0-10A  (9.64元)

白色半牙E27灯座  (1.96元)

KCD3开关 带灯  (0.05元)

4.8mm的插拔式接线冷压端子(0.05元)

===================
总结在制作过程中的经验:
1、外壳的材质是回料的,稍微有点味道,应该选新料的
2、应该先用硬纸壳打孔模拟安装后的情况再在塑壳上打孔。
3、线的长度有点余量为佳
=====================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塑料上开的孔与安装部件之间稍有空隙,需要用胶粘贴一下,否则拔插电源线就把插座等部件拔下来了,在里面用热熔胶也怕强度不够,时间一长就不结实了,想不出用啥胶好?免钉胶?

============
感谢大家的回复,最起码用来看一下电磁炉的最大功率就让虚假标注的产品漏了汤,电流表感觉挺实用的。

网友:
布局确实有点怪异,数显既然是横向,那开关转90°放数显下会合理点,插座正好放灯坐下方

网友A:
现在好像白炽灯不好找,  没有地方有出售的了,  或许要改成接电炉丝了.

网友:
这个里面看着很规整,比我做的好看多了。不过这东西吧,还真是做完就吃灰了,因为我不再敢修那种放炮的电子垃圾了。

网友:
二十大洋

挺便宜的

网友:
灯座往开关处移过来一点更好

网友:
用706硅胶,固化后比较硬

网友B:
我也做一个,现在基本就方便看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一个,现在基本就方便看功率

你这个做的相当漂亮

网友:
用铸工胶,很结实

网友:
胶就用淘工厂里的,1块钱的胶水就行

网友:
还差标签没有贴上去,表俺还是喜欢指针的

网友:
电源插座可以使用家用86面板的,可以使用固定螺丝固定。

网友:
做的相当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白炽灯不好找,  没有地方有出售的了,  或许要改成接电炉丝了.

可以买体积比较小的卤素灯,不过,那种灯亮起来的时候很热,最好把它藏才里面,用金属网隔开防止误触。

网友:
很漂亮,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我买了个成品,壳子很薄,外壳不耐热,想用玻纤板自制一个,可是,没工具加工。

网友:
不错,比我的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白炽灯不好找,  没有地方有出售的了,  或许要改成接电炉丝了.

五金店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