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的黑群晖raid0,硬盘挂了,我是该继续吗?

楼主(2024-08-25):
自己组的黑群晖918  6系统,J1900主板咸鱼买的,机箱送的,硬盘2T紫盘+3T希捷 硬盘都是旧的,用了1年半左右了,自己就存一些电影动漫 音乐之类的,当初把萤石添加到群晖以为能省下TF卡的,但是查回放太麻烦了,路由要有zerotier插件,然后手机安装群晖的DS cam 然后还要安装个好像也是zerotier打开什么内网穿透的,cam软件又没萤石APP好用,远程访问NAS看里面的影片缓冲又慢, 我组这个无非就是下载的电影放在NAS里面躺床上手机可以访问查看就不用下载或复制到手机了, 就在前几天其中一个3T希捷居然挂了,没有任何提示,我不经常登录界面查看状态,(黑群晖没有APP提示硬盘状态的吧?) 里面的数据全没了,就感觉有点失落,好多影片没了 ,

我也不太懂,当初就是闲得蛋疼看网上教程才搞的群晖  就是想问下大家,就是我这种情况单单存影片 远程访问看片子也流畅的,外地上传相片之类的,我是该继续插新硬盘组raid0还是买新的 海康 绿联 极空间什么的  买成品简单一点直接插硬盘就OK了,这种适合我这类型吧?

网友:
st硬盘没有ups很容易死翘翘,还要可以自动控制关机的才行,我都上主机上,

网友:
要可靠就不要组raid0,用raid1吧,看完就删除。而且现在网络看片也方便,随时都可以看,完全可以不用NAS保存。我6年前买了2个10T的氦气硬盘,也打算做NAS使用,结果发现还是网络看片更方便,到现在都还有一个10T硬盘没有使用。

网友A:
看电影用盒子app不比这个爽?浪费钱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影用盒子app不比这个爽?浪费钱财

在线看至始至终都是不够流畅啊,下载本地快进都快一点

网友B:
可以入手白群+nas或者服务器硬盘+ups能安逸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看至始至终都是不够流畅啊,下载本地快进都快一点

我也是喜欢下载下来看,快进不会卡顿

网友:
分辨率高的,7.1高质量音频的还是下载方便,一直用SAS 硬盘似乎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看至始至终都是不够流畅啊,下载本地快进都快一点

片多搜到就能看,只要宽带差不多,流畅不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入手白群+nas或者服务器硬盘+ups能安逸很久

群晖太贵了,海康的怎么样

网友:
讲真raid不如双硬盘备份,raid挂了重建都要半天,双硬盘挂了一块另一块直接可用
如果只是下下片子就没必要折腾rai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晖太贵了,海康的怎么样

没有用过

网友C:
你是不是在隔壁网发了个帖子。看看挂其他系统机器上能识别不,建议去下载作者小飞侠(隔壁网的)发的UFS Explorer 10.5拯救下数据。我也有硬盘无法识别,大多和数据线接口氧化、松动有关。有时候供电不足也会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在隔壁网发了个帖子。看看挂其他系统机器上能识别不,建议去下载作者小飞侠(隔壁网的)发的UFS Ex ...

没有啊,............

网友:
组raid0只是提升速度,没有数据保护。做临时文件中转还行。组raid5,坏了两盘,数据还是有救的。黑群今年我也崩过raid0只是系统坏要重装数据还在。备份手机照片视频就我自己➕结婚时拍的一个500G都存不满。两个低功耗设备各挂500G异地备份。猫群晖,海纳斯盒子。还有一个我家云放丈母娘家里平时远程下载电视剧给她看,还没有设置同步备份。三个设备都是10W左右功耗,很省电。我下载影视与备份是分开来的。公司一台PC混PT12年左右了,平时移动硬盘拷贝回家周末偶尔看看。换成M2固态硬盘,拷贝也很快。

网友:
搞个域名   用ddnsgo 管理挺方便的 我问过 自己访问也不用备案  看监控挺方便